[STM32F1] 现在学STm32是F4入门好还是F1入门好

楼主(2021-03-03):
现在学STm32是F4入门好还是F1入门好

网友A:
都可以,但是还是推荐打算用那款就学那款

网友B:
嗯,有什么计划或者手头的资源更丰富的角度去选择

网友C:
入门可能用F1比较方便,毕竟资料丰富,网上很容易找到各种应用的范例,前人早已"踩“出平坦的大道,咱们顺着走就行了。

网友D:
纯粹学习的,应该是F1吧。毕竟出来年限够长了,各类资料和各种问题的案例网上都有很多

网友E:
如果是后续准备用F4的,那就直接折腾F4吧

网友F:
有哪款的开发板,就用哪个。

网友G:
太纠结了,外设IP大体是相同的,学哪个都是一样。

网友H:
重点是学了没,有时间再这个问,还不花时间去玩玩,手上有什么就玩什么啊。

网友I(2021-04-02):
入门可能用F1比较方便

网友J:
F4也可以 资源也不少

网友K:
纯粹学习的都可以

网友L:
都无所谓啊  都可以

网友M:
没有必要纠结 都行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