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写满足如下关系的程序:X <=95时,Y=1

楼主(2021-03-03):
自变量X为一无符号数,存放在片内RAM区30H单无,函数Y存放在31H单元。请编写满足如下关系的程序:X  <=95时,Y=1

楼主:
95< X <105时,Y=2;X>=105时,Y=3。

网友A:
教你一个方法学用汇编。
先用C语言写,编译后模拟调试,看其反汇编代码。

网友B:
LS是个好方法。

另外,,思维即程序,要学会自己动脑,多用用就熟悉了。

网友C:
看我的

x        equ        30h
y        equ        31h

        mov        a,x
          cjne        a,#95,loop1
loop:
          mov        y,#1
          ljmp        loop4
loop1:
          jc        loop
          cjne        a,#105,loop3
loop2:
          mov        y,#3
          ljmp        loop4
loop3:
          jnc        loop2
          mov        y,#2
loop4:

网友B:
还用汇编啊

网友C:
对时间要求精确一般都用汇编

网友D:
8086和51用汇编还可以接受。

新型的单片机指令集用汇编,用菜农的话说就是开发完要住院的

网友E:
这么恐怖?

网友F:
要想吃单片机这碗饭,看你能不懂汇编,我面试俩次都死在汇编

网友A:
倒是用STM32开发的面试通过了,STM32也不用汇编。但汇编必须要向写C一样熟练,切身经验呀。

网友B:
板上没留复位电阻的位置

网友B:
MA86E104AS16
板上没留复位电阻的位置,只留了复位电容4.7uF的;在使用U2烧录时按烧录板上的按键后,可以听到一声响声,在板上运行程序表现为没反应

网友B:
不行之后我重新拔插烧录器的USB线(重启系统),改为使用“更新目标芯片”按钮,虽然也能听到一声响,可是响完后,电脑的烧录软件就死机了,要用任务管理器才能关闭

网友C:
烧录软件弹出更新成功的提示对话框没有

网友C:
把复位电阻加上去

网友B:
加上去了,可效果跟没加一样。

网友G:
复位电阻式上拉还是下拉,复位电源V值有没考虑

网友D:
电脑上那USB接口决对接过其它USB设备而没有安全删除硬件造成,解决方法很多

网友B:
复位电阻接在RST脚与地线之间,供电电源是DC5V,是常见的参数

网友E:
应该是烧录器上供电的原因

网友G:
也怀疑,你用什么给MCU供电

网友F:
选择更新程序,如果更新程序正常,一般来将U2没有问题。

网友H:
请问那个“响声”是从哪来的??提问题要表达清楚吗。

蜂鸣器?继电器?按键的声音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