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有没有什么方法能预防这样的不可预估的死机吗?

楼主(2021-03-03):
用STM32RGT6 SDIO方式读写TF卡,产品已有。产品要支持48小时采样,数据存在TF卡中,1小时会在TF卡生成2M的文本。TF卡的初始化参考的是正点原子例程
程序对TF卡读写频率比较高,目前产品以48小时一个周期,测试了20周期不会死机。但是21周期的时候程序死在TF卡上了。TF卡用的CLASS4

网友A:
TF 卡不会只允许 20 次的. 我想你的代码可能引起的访问冲突了

网友B:
除了借用仿真器捕捉错误现成分析, 你还可以考虑先降低访问频率测试, 寻找问题特征来分析

楼主:
这玩意儿真不好搞,死机出现在980小时,目前也不可能修改一次代码跑980小时观察效果。

楼主:
只能先考虑程序当在TF卡系统写函数时候,系统进行复位来保存数据。

网友C:
会不是代码有故意的BUG呢

网友D:
每次都是第21次死机吗

网友E:
固定的21 那就是程序问题了吧

网友F:
是否是用的指针有问题

网友G(2021-04-02):
是不是超出范围了

网友H:
可能是地址冲突了

网友I:
大概是多少数据量啊

网友J:
可以 用仿真器捕捉错误

网友K:
仿真器如何捕捉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