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编译出MOVX指令

楼主(2021-03-03):
RAM不够,外部扩展SRAM。在KEIL C下开发编译,如何设置让编译器知道有外部扩展RAM,从而编译出MOVX指令!

网友A:
用xdata来指定变量区域;

网友B:
或者使用large模式。

网友C:
加XDATA指定访问的数据在片外64K字节数据存储器内,用MOVX指令访问,再去看C51相关说明

网友D:
只要用XDATA定义变量 编译时就会自动生成了MOVX指令吗?

网友E:
如果的device只有内部RAM,没有XDATA,代码里强制加入XDATA,会导致编译器编译不过嘛?

网友F:
C51有三种存储器模式是SMALL,COMPACT,LARGE;更详细的你找本关于C51全面点书看看

网友G:
xdata 指单片机里的Flash存取器,Flash相对单片机里的RAM属于外部存取器

网友H:
Flash相对单片机里的RAM属于外部存取器

网友I:
不会用汇编啊

网友J:
说的是用汇编语言吗

网友K:
cortex-m3哪来的movx指令?你的链接地址包含外部RAM,编译出来的代码自然就能访问外部RAM

网友L:
51单片机
u8 xdata appleData;

网友M(2021-04-02):
这是一种主动模式吗

网友N:
如何定义large模式

网友O:
一共有多少种模式啊

网友P:
对汇编语言不太了解啊

网友Q:
还能自动生成汇编指令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