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
想用STM32实现FSK调制,不用内部自带的DAC,就用PWM方式实现

楼主(2021-03-03):
想用STM32实现FSK调制,不用内部自带的DAC,就用PWM方式实现

网友A:
没试过,应该直接把DAC换成PWM的占空比就行了吧

网友B:
这个 貌似 很难!

FSK 要做单线载波吗?

楼主:
就是采用FSK进行通信,怎么切换PWM的频率呀

网友C:
上GFSK更容易实现

网友D:
你试试改为目标板供电

网友E:
算法是不是挺复杂的啊

网友F:
帮楼主顶一下 我也不了解

网友G(2021-04-02):
想要代码还是啥

网友H:
二者没有本质区别

网友I:
FSK调制 是幅频调制吗

网友J:
这两种调制方式有什么不同吗

网友K:
pwm更容易实现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