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ST产品] 请问下我用STM32F103ZET6中的UART4串口进行485通信,485芯片选max13487可以吗

楼主(2021-03-03):
请问下我用STM32F103ZET6中的UART4串口进行485通信,485芯片选max13487可以吗

网友A:
没问题呀

网友B(2021-04-02):
当然可以选这个了

网友C:
当然没有问题了

网友D:
要注意做一个隔离

网友E:
为什么怀疑不可以啊

网友F:
楼主觉得它俩哪里不匹配呢

网友G(2022-02-10):
这个电压匹配吗?13487是5V的把

网友H(2023-03-03):
这肯定没问题的

网友I:
这个电压匹配吗?

网友J(2024-04-05):
它迅速由高阻态变为低阻态

网友K:
减少反射,避免振荡,方便调试

网友L:
得到正常工作状态下的输出电压和电流。

网友M:
在电路中有部分电子元器件比较“脆弱”

网友N:
可能还需要进行一些额外的测试

网友O:
产生一个充电放电的过程

网友P:
齐纳二极管作为ESD保护与单向TVS原理相同

网友Q:
并在必要时进行去毛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