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
STM32定时器3不工作

楼主(2021-03-03):
STM32的定时器3编码器模式软件仿真的时候各个寄存器的值都很正常 但是用STLINK在线调试的时候发现各个寄存器的值全部为0 好像是不工作 第一次碰到这种问题 以前软件仿真没问题 写进硬件也不会有问题 这次就不知到为什么了 我还用了TIM4做编码器TIM2产生两路PWM TIM4没有问题计数正常

网友A:
难道买到了假的芯片

楼主:
犯了最低级的错误  定时器3的时钟没有使能

网友B:
真是低级错误,所以在遇到问题时,不要随便怀疑芯片问题或者系统编译器等问题

网友C(2021-04-02):
单用这个定时器试试

网友D:
关掉其他定时器看看效果

网友E:
每次都这样吗

网友F:
会不会是拆机片

网友G:
额 果然是低级错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