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51单片机] c8051f410外部晶振不启动的问题

楼主(2021-03-04):
最近又开始使用外部晶振,发现debug无法通过,改了好几个电容都不行,有点崩溃,那位做过
有啥好办法,这是我的代码
void OSCILLATOR_Init ()

{
   int i = 0;
    P1        |= 0x03;
    OSCXCN    = 0x67;
    for (i = 0; i < 3000; i++);  // Wait 1ms for initialization
     while (!(OSCXCN & 0x80));
    CLKSEL    = 0x01;
    OSCICN    = 0x00;
}

使用原厂工具生成的,晶振是22.1184

网友A:
GPIO也要配置好

网友B:
应该是硬件问题,晶振,电容重点检查下。

网友C:
这个单片机还有人用吗?

网友D:
可能是想用它的两路DA吧

网友E:
1.换个芯片试试,说不定你的芯片正好坏了。
2.找代理要完好的板子,验证一下代码。
3.问代理要代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