称重仪表的校称和分度之间的问题

楼主(2021-03-04):
问题:        许多称重仪表说明书上都说。当分度值和最大称量改变时,需要重新校称。这是为什么?
分度值=分度间距*小数点 描述的是称重仪表的精度。而校称是为了得到称重传感器的线性度。它们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呢?

网友A:
tyw
@程序会不会 :分度值可人为细分,而鉴定值是设备物理能及的精度.两者一致才能确保精度.
还是没有理解 麻烦老t叔解答一二

网友B:
分度值不是精度吧?

分度值我的理解是类似于尺上面的最小刻度!

网友C:
1. 称的分度值可以是磅、克、或公斤等各类重量单位,显然精度与分度没有直接的关系,分度变了,每一分度代表的精度也会随之改变,这要看称重传感器规格书中精度是以什么单位进行定义的,然后才能转换得到每个分度对应的精度。
2. 当选定一个分度值后,最大称重范围通常都是该分度的整数倍,不同的分度,这个值是不同的,在数学上也可能与定义精度的分度值无法整除,所以改变分度值以后需要对称重新定标。

举个例子说吧:
我需要采购4000颗螺钉,而螺钉的包装是5000一包,如果靠数是没人愿意做这个生意的,所以店主就把整包螺钉作为称的最大称重,把5000作为称的分度,这样,称的分度就是一颗螺钉的重量,并且我们不用关心一颗螺钉究竟有多重,只要称显示4000,生意就做成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1. 称的分度值可以是磅、克、或公斤等各类重量单位,显然精度与分度没有直接的关系,分度变了,每一分度代 ...

谢谢你的解答,不过还没有明白
比如有一个称重仪表, 最大称量范围的是10kg  分度值是0.1kg 这时有个物体重5.5kg 这时仪表可以显示5.5kg。当分度值是0.2kg时,仪表应该显示的是5.4kg还是5.6kg呢?
当最大称量和分度值之间无法整除时,这时候标定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?或者标定的实质是什么?
再次感谢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谢谢你的解答,不过还没有明白
比如有一个称重仪表, 最大称量范围的是10kg  分度值是0.1kg 这时有个物体 ...

如果分度是0.2Kg,显示5.4和5.6都是有可能的,跟传感器的线性度、精度以及AD转换电路的线性度、精度和分辨率有关系。
最大称量和分度值在标定时确定,通常最大称量和分度单元值一定取整数倍的关系,还是拿称螺钉为例,满量程是5000颗螺钉,你把分度确定为3700或6200,这样的称重结果是无法直接使用的,需要经过转换才能使用,不但不方便,还会带来转换的舍入误差,所以无法理解楼主要设定非整数倍的目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如果分度是0.2Kg,显示5.4和5.6都是有可能的,跟传感器的线性度、精度以及AD转换电路的线性度、精度和分辨 ...

是的,一般的称重仪表的分度值都是1,2,5,和最大称量也都是整数倍的关系。
你看我这样理解是不是对的?
1:最大称量=10kg 分度值=0.1kg ,在这个情况下进行标定。标定出来的 每一个分度值 对应的 每分度对应的电压(AD转换后的到的称重传感器的电压)。物品的重量 = 实际AD电压/每分度对应的电压 * 分度值。
2:当最大称量=10kg 分度值=0.2kg,如果不重新标定,物品的重量 = 实际AD电压/每分度对应的电压 * 分度值。但是这时候的“每分度对应的电压”,并不是分度值=0.2kg时对应的电压,所以这样测出来的重量就会不准?我以前一直是这样理解:比如一个仪表可以精确到0.01kg。当一个仪表标定结束之后,当分度值=0.1kg 仪表就每0.1kg的跳动,当分度值=0.2kg时,仪表就每0.2kg跳动。就是用软件对测的重量进行处理让它显示符合的分度值,并不需要重新标定!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是的,一般的称重仪表的分度值都是1,2,5,和最大称量也都是整数倍的关系。
你看我这样理解是不是对的? ...

1. 正确;
2. 不标定是可以的,只要你有一个机制去修改每分度对应的电压值(即公式中的分母)就行,这仅仅是个计算问题。

网友D:
分度值=分辩率

分度值≥分辨率

网友E:
分度值就是分辨率,这与精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子事!

网友F(2021-06-08):

按说明操作!不要总是怀疑人生!搜索
复制

网友G(2023-10-15):
好东西,可惜不能下载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tyw  注

tyw
去自家窝里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