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NUC126的I2C功能

楼主(2021-03-04):
我使用NUC126的範例程式
執行I2C.C所提供的library
對一個byte位址進行寫入及讀取
在讀取時會產生錯誤
是哪裡沒處理好呢?

               g_u8DeviceAddr = 0x50;
                u16DataAddr = 0x0010

                ret_code = I2C_WriteByteTwoRegs(I2C0, g_u8DeviceAddr, u16DataAddr,  32) ;
                if( ret_code == 0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One byte write Pass.....\n");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One byte write Failed..%d...\n",ret_code);

                g_u8DeviceAddr = 0x50;
                u16DataAddr = 0x0010 ;
                ret_code = I2C_ReadByteTwoRegs(I2C0, g_u8DeviceAddr, u16DataAddr) ;
                if( ret_code == 32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One byte read Pass.....\n");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One byte read Failed....%d\n",ret_code);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執行結果
One byte write Pass.....
One byte read Failed....0

网友A:
I2C_ReadByteTwoRegs應該債你自已寫的吧。
貼上來看看

网友B:
連接的元件是24LC64

所使用的環境是
去新唐上課所發的電路板
NuTiny-SDK-NUC126
以及
NuTiny-SDK-M0564-Daughter Board V1.0

网友C:
在bsp裡面有個sample code
\NUC126Series_BSP_CMSIS_v3.00.003\NUC126BSPv3.00.003\SampleCode\StdDriver\I2C_EEPROM\KEIL
先看看是可以跑通過。

网友D:
測試一下,write跟讀的時侯,中間要插個delay.太快eeprom反應不及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**
* @file     main.c
* @version  V3.00
* $Revision: 2 $
* $Date: 16/10/25 4:29p $
* @brief    Show how to use I2C interface to access EEPROM.
* @note
* Copyright (C) 2016 Nuvoton Technology Corp. All rights reserved.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 <stdio.h>
#include "NUC126.h"

#define PLLCTL_SETTING  CLK_PLLCTL_72MHz_HXT
#define PLL_CLOCK       72000000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Global variable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void SYS_Init(void)
{
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  /* Init System Cloc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    /* Enable Internal RC 22.1184MHz clock */
    CLK_EnableXtalRC(CLK_PWRCTL_HIRCEN_Msk);

    /* Waiting for Internal RC clock ready */
    CLK_WaitClockReady(CLK_STATUS_HIRCSTB_Msk);

    /*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*/
    CLK_SetHCLK(CLK_CLKSEL0_HCLKSEL_HIRC, CLK_CLKDIV0_HCLK(1));

    /* Enable external XTAL 12MHz clock */
    CLK_EnableXtalRC(CLK_PWRCTL_HXTEN_Msk);

    /* Waiting for external XTAL clock ready */
    CLK_WaitClockReady(CLK_STATUS_HXTSTB_Msk);

    /*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*/
    CLK_SetCoreClock(PLL_CLOCK);

    /*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*/
    CLK_EnableModuleClock(UART0_MODULE);

    /* Enable I2C0 module clock */
    CLK_EnableModuleClock(I2C0_MODULE);

    /*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*/
    CLK_SetModuleClock(UART0_MODULE, CLK_CLKSEL1_UARTSEL_HXT, CLK_CLKDIV0_UART(1));

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  /* Init I/O Multi-funct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  /* Set PD multi-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*/
    SYS->GPD_MFPL &= ~(SYS_GPD_MFPL_PD0MFP_Msk | SYS_GPD_MFPL_PD1MFP_Msk);
    SYS->GPD_MFPL |= (SYS_GPD_MFPL_PD0MFP_UART0_RXD | SYS_GPD_MFPL_PD1MFP_UART0_TXD);

    /* Set PD multi-function pins for I2C0 SDA and SCL */
    SYS->GPD_MFPL &= ~(SYS_GPD_MFPL_PD4MFP_Msk | SYS_GPD_MFPL_PD5MFP_Msk);
    SYS->GPD_MFPL |= (SYS_GPD_MFPL_PD4MFP_I2C0_SDA | SYS_GPD_MFPL_PD5MFP_I2C0_SCL);
}

void UART0_Init()
{
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  /* Init UAR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  /* Reset IP */
    SYS_ResetModule(UART0_RST);

    /*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*/
    UART_Open(UART0, 115200);
}

void I2C0_Init(void)
{
    /* Open I2C module and set bus clock */
    I2C_Open(I2C0, 100000);

    /* Get I2C0 Bus Clock */
    printf("I2C clock %d Hz\n", I2C_GetBusClockFreq(I2C0));

}
volatile uint8_t g_u8DeviceAddr;
volatile uint32_t ret_code;
volatile uint16_t u16DataAddr;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 Main Funct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int32_t main(void)
{

    /*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*/
    SYS_UnlockReg();

    /* Init System, IP clock and multi-function I/O */
    SYS_Init();

    /*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*/
    SYS_LockReg();

    /* Init UART0 for printf */
    UART0_Init();

    printf("I2C0_SDA(PD.4), I2C0_SCL(PD.5)\n");

    /* Init I2C0 to access EEPROM */
    I2C0_Init();
g_u8DeviceAddr = 0x50;
u16DataAddr = 0x0010;
I2C_WriteByteTwoRegs(I2C0, g_u8DeviceAddr, u16DataAddr,  0xaa) ;
CLK_SysTickDelay(20000);
ret_code=I2C_ReadByteTwoRegs(I2C0, g_u8DeviceAddr, u16DataAddr) ;

    while(1);
}

网友E:
就是说是失败了是吗

网友F:
基本上就是时序问题

网友G:
用示波器卡卡波形看看

网友H:
适当调整延时

网友I:
使用示波器看看波形,就可以知道了。

网友J:
时序额问题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