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F103VET6和F407VET6的引脚功能的区别

楼主(2021-03-04):
F103VET6和F407VET6的引脚功能的区别

楼主:
想把F103拆了换上F407,不然GUI跑起来有点卡。

网友A:
看了下手册,如果没看错,两者引脚功能基本一样吧?

网友B:
区别就是一两个电源脚有调整,原F103的49号脚Vss变成Vcap_1,73号脚NC变成Vcap_2,都需要接电容到地。

楼主:
最大区别是F407的ADC参考电压地Vref-,只有BGA封装才引出,其他封装是不是全都内部连接???

网友C:
所以原F103的外部电路,割线飞线处理下电源能用在F407上吧??

楼主:
已经换了407了,加两个电容,割线飞线就行了

网友D:
应该可以

网友E:
不过软件肯定要重写。

网友F:
因该是可以飞线的

网友G:
飞线 没有问题的

网友H:
个人认为可以

网友I:
因该没有问题

网友C:
当然可以了

网友J:
详细对一下手册

网友K:
出入不大 可以飞线解决

网友L:
恭喜楼主  看来没啥问题

网友M:
这两个兼容性还是不错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