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请问怎么设置NUC123串口超时中断?

楼主(2021-03-04):
我设置串口如下

void UART0_Init()
{
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  /* Init UAR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  /* Reset UART0 module */
    SYS_ResetModule(UART0_RST);

    /*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*/
    UART_Open(UART0,9600);
    UART0->TOR = (UART0->TOR & ~UART_TOR_DLY_Msk) | (200<<UART_TOR_DLY_Pos);
    UART_EnableInt(UART0,UART_IER_RDA_IEN_Msk|UART_IER_RTO_IEN_Msk);

    NVIC_EnableIRQ(UART0_IRQn);
}
我发现接收数据能进中断,不发数据了应该能进一次超时中断,然后进不了超时中断,
寄存器数据如下
请大侠帮个忙指点一下,不胜感激

网友A:
FSR接收FIFO的bit14显示接收FIFO是空的,根本没有数据怎么会有Timeout发生呢。Timeout是在FIFO中有数据并且没有达到FCR(7:4)的阈值才会产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