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外部中断方式脉冲计数和定时器比较输出PWM2方式脉冲数不同

楼主(2021-03-04):
外部中断方式脉冲计数和定时器比较输出PWM2方式脉冲数不同

楼主:
使用单片机STM32F103RCT6,利用定时器比较输出模式PWM方式。写了一个马达控制程序,需要计步,然后采用了在中断里计步方式,进入一步加一步。为了测量计步的准确性,另外编写了一个外部中断方式测量脉冲数办法。只是使用了上升沿进入中断,进入一次加一步。但是计出来的步数刚好比定时器中断多一倍

楼主:
附初始化程序以及中断处理程序。
定时器方面:
  void TIM3Compare_output_PWM(u16 arr,u16 psc)    //比较输出PB5 TIM3->CH2
{
        arr = arr ;
        psc = psc ;
        RCC->APB1ENR|=1<<1;       //TIM3时钟使能
        RCC->APB2ENR|= 0x01 ;   // 辅助功能IO时钟使能

        RCC->APB2ENR|=1<<3;       //PORTB时钟使能
        AFIO->MAPR &= 0xFFFFF3FF ; //部分映像(CH1/PB4, CH2/PB5, CH3/PB0, CH4/PB1);
        AFIO->MAPR |= 0x00000800 ; //TIM3_REMAP[1:0]:定时器3的重映像 (TIM3 remapping)
        GPIOB->CRL&=0xFF0FFFFF;   //PORTB5推挽输出 输出最大频率50M
        GPIOB->CRL|=0x00B00000;   //PORTB5复用功能推挽输出

        TIM3->ARR = arr ;  // 重载值改变输出频率
        TIM3->PSC  = psc ; //预分频器
        TIM3->CR1  = 0x00 ; //计数器分频比为0 ,向上计数
        TIM3->EGR = 0x01 ; //立即重装模式
        TIM3->CCER &= 0xFFEF ;
        TIM3->CCER |= 0x0010 ;  //TIM3 OC2CH  相应信号输出 输出电平高
        // TIM3->CR2      //  采取默认值即可
        TIM3->CCMR1 &= ~0x7300 ;  //禁止了输出寄存器的预装载使能
        TIM3->CCMR1 |= 0x7080 ; //使能预装载寄存器 //选择定时器模式: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
        TIM3->DIER |= 0x0004;  //1234位分别对应1234通道,值分别为2 4 8 16  允许捕获比较中断

        //TIM3->CCR2 = 200 ;
        NVIC_Init(0,0,TIM3_IRQn,2);//组2,最低优先级
        //TIM3->CR1  |= 0x01 ; //使能计数器
}
void TIM3_IRQHandler(void)   //TIM3中断
{
        if ((0x04==(TIM3->SR & 0x04))&&(0x04 == (TIM3->DIER & 0x04))) //检查指定的TIM中断发生与否:TIM 中断源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3->SR&= 0xFFFB;  //清除TIMx的中断待处理位:TIM 中断源
                g_pulse2_num++;

                #if 0
                TIM3->ARR=Motor2_frequency;              //设置重装载值  改变这个可以改变频率
                TIMx->CCR2 = Compare2;
                #endif
         }
}
   中断方式:
     void  PB11_Interrupt_Init(void)
{
        RCC->APB2ENR|=1<<3;     //使能PORTB时钟
        GPIOB->CRH &= 0xFFFF0FFF ;         //GPIOB  11设置为输入上下拉模式
        GPIOB->CRH |= 0x00008000 ;         //GPIOB  11设置为输入上下拉模式
        GPIOE->ODR|=1<<11;                 //GPIOB  1设置为上拉
        RCC->APB2ENR|=0x01;//使能io复用时钟

        AFIO->EXTICR[2] &= 0xFFFF0FFF ;//清除原来设置!!!
        AFIO->EXTICR[2]|= 0x00001000;//EXTI.BITx 映射到GPIOx.BITx
        //自动设置
        EXTI->IMR|=1<<11;//  开启line BITx  11位上的中断
        //EXTI->EMR|=1<<BITx;//不屏蔽line BITx上的事件 (如果不屏蔽这句,在硬件上是可以的,但是在软件仿真的时候无法进入中断!)
        //if(TRIM&0x01)EXTI->FTSR|=1<<BITx;//line BITx上事件下降沿触发
        EXTI->RTSR|=1<<11 ;//line BITx 11位上事件上升降沿触发

        NVIC_Init(0,0,EXTI15_10_IRQn,2)          ;
}
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(void)
{
        g_pulse2_num++ ;
        if(g_pulse2_num>=TOTAL_STEP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g_pulse2_num = 0 ;
        }
        EXTI->PR=1<<11; //清除LINE11上的中断标志位
}

网友A:
多试几个大数  掐掐表

网友B:
那说明时钟哪里有问题

网友C:
是不是哪里延时给耽误了

网友D:
时钟初始化在哪里

网友E:
哪里不同了啊

网友F:
说明时钟哪里有问题

网友G:
多试几个大数

网友H:
那是时钟配置有问题啊

网友I:
没有分频或者倍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