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新手请教一个Multisim的问题

楼主(2021-03-04):
最近在学multisim14,关于接地,不知道为什么要搞出那么多备用接地元件来。有GREF1~5可选,是为了不同的接地点从图符上好区别?实际是一样的?

另外关于global connector也不懂,选中后是共同节点还是共同接地点?

已经查看了帮助文件还是不懂,求电路达人给指点一二。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• 〓◆ 从零开始学电路仿真Multisim与Protel技术 258页 46.3M ◆〓
  • 〓◆ Multisim2001电路设计及仿真 ...

  • 谢谢!

网友B:
    你用altium designer设计原理图吧? 跟那个一个意思,就是全局网络的意思。另外multisim也是在画原理图呢,也能画pcb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