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
关于有缘晶振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21-03-04):
si5351 可以产生高频方波,i2c控制的。

网友B:
可以,10ns就是100MHz,50ns就是20MHz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si5351 可以产生高频方波,i2c控制的。

一般的有源晶振,方波输出沿速度是有限的,你推荐的这款n秒级别,应该够楼主使用了。

网友D:
需求不明确,方波特性如何,频率是固定还是可变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一般的有源晶振,方波输出沿速度是有限的,你推荐的这款n秒级别,应该够楼主使用了。 ...

很多开源项目用的是这个芯片,例如nanovna,还有个迷你频谱分析仪,频率是够的,楼主20M-100M。这个模块淘宝上有,arduino也支持。

网友E:
10nS  的方波,意味着 升降时间 不该多于 1nS !

网友F:
不一定够“方”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