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液晶亮一会儿就灭了

楼主(2021-03-04):
单片机用417,液晶显示一会儿就灭了,而且没有全部段都显示,重新加热单片机的晶振管脚,就能正常显示,但是一会儿就灭了,怀疑是晶振不起振,用的是32768圆形晶振,电容是12P,求教大神们,是什么原因导致的。。

网友A:
液晶屏灭了可能是供电问题。

网友B:
不起振和液晶有什么关系呢?

楼主:
对于这个问题的就要进行在线仿真调试的看看结果与效果的啊?

网友C:
在仿真调试中直接将程序运行到液晶屏被点亮的部分,然后再往下单步运行的看看。

网友D:
程序一直能运行的话,那晶振就没啥问题的,就主要看你的程序逻辑了。

网友E:
液晶不亮是不是你的控制引脚的问题

网友F:
看看你的背景灯引脚是不是有问题?

网友G:
液晶灭了,跟晶振没有关系。

网友H:
楼上没看清啊,人家烧一把晶振就好了,肯定跟液晶没关系啊。

网友I:
用示波器卡卡看 晶振有没有起振

网友J:
应该不是晶振的问题

网友K:
用万用表量量引脚电压

网友D:
为什么需要加热呢 好奇怪

网友L:
检查一下电路吧

网友M:
改一下程序 让他一直亮 看还灭不灭

网友N:
跟晶振没有关系

网友O:
程序逻辑可能有问题

网友P:
量量引脚电压

网友Q:
不起振和液晶有什么关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