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总是丢失第一个字节

楼主(2021-03-04):
stm32f103c8t6复位后上位机给MCU发送字符串MCU中断接收总是丢失第一个字节

网友A:
接收到的是

楼主:
接收到的是0

楼主:
我是用仿真看接收缓冲区的方法断定第一个字节丢失的

网友B:
串口中断优先级提高

网友C:
或许程序有问题

楼主:
我单片机方面是被动接收啊没有办法让对方空发啊

网友D:
用标准库函数即可

楼主:
TC标志是管发送时第一个字节发不出去,我现在是接收有毛病。

网友E:
没贴代码的都是流氓,没看过代码怎么知道你的串口是怎么配置的

网友F:
没贴代码,不确定你串口接收异常后如何处理的。可能是串口使能时数据线上已传输一半造成的。

楼主:
我使用的是HAL库,我自己的代码仅仅是进一次接收中断把数据放进缓冲区

网友G:
怎么一会儿是UartDataSet,一会儿是UartVisSco?

网友H:
这是什么关系?

网友I:
接收串口字符的UDM->UartData指向哪里

网友J:
直接把代码附件贴上来。

网友K:
一般串口发送时第一个字节容易丢失,清楚TC标志位即可

网友L:
嗯,但是串口接受真没遇到过

楼主:
你不说我都没看见,就是因为初始化的时候UDM->UartData指错位置了

网友M:
有时候就是一些小毛病引起的,一般不轻易去怀疑人家的产品有问题

网友B:
搞定没有,搞不定就留个邮箱,发个测试代码给你用

网友N:
应该是你代码方面的问题,尤其TC/TXE的使用方面。

一个关于USART 传输标志TXE/TC 的话题

网友O:
引用 网友N:
应该是你代码方面的问题,尤其TC/TXE的使用方面。

一个关于USART 传输标志TXE/TC 的话题 ...

版主!又看到您啦!

好久不见!

现在不知道您在ST负责哪一块啊

网友N:
引用 网友O:
版主!又看到您啦!

好久不见!

  有空就会过来!

网友P:
先确认发送的有没有问题

网友Q:
一般不轻易去怀疑人家的产品有问题

网友R:
TC/TXE的使用有问题

网友S:
代码方面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

网友T:
用示波器看看发送数据波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