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蓝牙芯片]
CH573 UART2怎么用,发不出数据

楼主(2021-03-04):
  GPIOB_SetBits( GPIO_Pin_23 );
  GPIOB_ModeCfg( GPIO_Pin_22, GPIO_ModeIN_PU );
  GPIOB_ModeCfg( GPIO_Pin_23, GPIO_ModeOut_PP_5mA );
  UART2_DefInit( );

UART2_SendString(SenBuf,2);

网友A(点评):
配置没啥问题,应该可以正常发数据的,可以电话咨询:025-52635389

楼主:
检测 TXD 脚没有数据,电平一直是高的

网友B:
你用示波器看看,是不是管脚的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用示波器看看,是不是管脚的问题。

逻辑分析仪看到的, 管脚一直是高电平,

网友C:
如果逻辑分析仪看见关键异常的话,应该是设置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