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应用] 中颖有没有可以替代79F166A的其他型号芯片

楼主(2021-03-04):
中颖有没有可以替代79F166A的其他型号芯片

网友A:
为什么要替换

楼主:
因为电路设计问题,设计的不是很理想,79F166A在使用上存在一些问题。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型号的芯片在电路不修改的情况下直接替换掉?

网友B:
产品做了量产了?

楼主:
是啊,客户已经对板子进行了确认,板子现在不能动。

网友C:
都做什么?

楼主:
芯片工作电压为3.3V,做低功耗用。外置32.768晶振,带LCD驱动,AD。

网友D:
对芯片是否是flash的没有要求?

楼主:
没有。4位机也可以的,只要是脚位一致就可以。

网友E:
pin to pin的应该没有。

楼主:
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品牌的和这颗芯片兼容的?

网友F:
其他的就更没有了

网友G:
还用SH79F166A  在外围电路想办法解决问题

楼主:
我们的板子尺寸是受限制的,无线模块和芯片分开或者拉开比较大的具体都不行。

网友H:
看看是否可以通过软件方式避免。

网友I:
中颖有这样的芯片,驱动能力比166A大些,其实呢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B:
SH79F1621

网友J:
功能相仿,只是驱动能力比166A大些~~~~~~~

网友E:
sh79f3283,sh79f3284,sh79f6483,sh79f6484据说pin to pin兼容的

网友K:
可以用SH79F3283替代

网友F:
可以用SH79F3283P/044PR替代

网友H:
SH79F1621或者SH79F3283  都是可以的

网友I:
1621和166A实际是一个芯片,我只能说这么多了,

你首先要搞清楚你的问题,否则换个芯片还是无法解决,就麻烦了。

网友L:
用79F1621

网友M:
pin to pin的要仔细找一下了,应该也有

网友N:
加我QQ386923934,我是代理,推荐你一颗供货好的、兼容的型号。

网友O:
设计的不是很理想,79F166A在使用上存在一些问题。

网友P:
有现货的芯片,应该都是好的芯片吧。

网友Q:
应该有的,你上官网看看。

网友R:
现在的芯片好像不太好买哦。

网友S:
有什么需求吗 完全替换性价比的问题可就要好好考虑

网友T:
你是说同厂下的还是其它

网友U:
这么便宜的芯片,你为什么不用呢?

网友V:
如果量产了,就尽量不用做了。

网友W:
替换的可多了 对照着选型 基本都能找得到

网友X:
替换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?

网友Y:
现在能拿得到货的是哪些呢 别搞得到时候测试完了货没有

网友Z:
最近考虑转国产了 中颖有什么推荐吗

网友AA:
引用 楼主:
因为电路设计问题,设计的不是很理想,79F166A在使用上存在一些问题。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型号的芯片在电路不 ...

但这个太矛盾了,还是电路设计的问题为什么还不修改电路替换呢,怎么样也说不过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