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STM32F103C8T6的PB0采集问题

楼主(2021-03-04):
制作一个小控制板,这里遇到了一个问题,我使用PB0口采集PT100搭的电阻桥模拟量,用数码管显示温度,如果当前温度高于设定的温度,电磁阀开启(PA0控制)控制风扇,但是这里,电磁阀一开启,我的温度采集就下降了

网友A:
外部走线不对

网友B:
铂热电阻要用三线制连接以消除导线误差。

网友C:
电磁阀开启后温度采集数值下降,即电源负载变化时影响AD采集的数值,这个问题值得关注

网友D:
使用AD内部Vref作为参照,能部分抵消电源电压变化带来的误差。

楼主:
应该怎样设置啊,谢谢

网友E:
https://blog.csdn.net/u010307522/article/details/42177489
参考此文。

网友F:
用万用表测量一下PB0的电压是否真的有变化

网友G:
用示波器看看动态波形,先排除硬件问题,

楼主:
量了,一点问题没有,看来就是软件问题了,我再改改,到时候回帖

网友H:
不太了解 帮楼主顶一下

网友I:
没偶看到你的原理图啊

网友J:
没有看见附件

网友E:
是不是有什么干扰啊

网友K:
看不到电路图

网友L:
单独供电 电磁阀和单片机电源隔离

网友M:
如何判定走线问题?

网友N:
电磁阀跟温度有啥关系

网友O:
是不是导致电压基准下降了啊

网友P:
难道是线制不对吗

网友Q:
监测一下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