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断电保存

楼主(2021-03-04):
H750 备份 RAM 数据无法断电保存?

楼主:
读写可以,断电就丢失数,也找不到备份 RAM 的范例,可以理解为硬件 BUG 吗?

网友A:
不懂,帮你顶住啊!

楼主:
后备寄存器是断电保护的,不过读写麻烦

网友B:
RAM本来就这样,你放内部RAM啊

楼主:
BKPRAM, 应该是断电保护的,F407 BKPRAM 是断电保护的

网友C:
肯定断电会掉啊,你rtc的电池引脚没有接电池吧。

网友D:
ram当然是断电丢失数据啊

网友E:
用自己的 别用外部的 外部的当然断电就数据没有了啊

网友F:
这个不是bug啊

网友G:
SCB->CACR |= 1<<2;
试试

网友H:
RAM本来就是掉电就会没数据啊

网友I:
是RAM还是FLASH,RAM掉电数据肯定就没了

网友J:
进行单片机的flash操作就可以了,不用那么麻烦的。

网友K:
你的VBAT引脚接电池了吗?备份RAM在主电源掉电后,需要VBAT电池供电来维持数据

网友L:
在flash里面存储就可以了。

网友M:
当然不能断电保存了

网友N:
后备寄存器是断电保护的

网友O:
应该是断电保护的

网友P:
难道成乱码了?

网友Q:
供电电压大概是多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