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CDC频率问题

楼主(2021-03-04):
规格书里面这是指PWM频率吗?

网友A:
规格书没看,但直觉告诉我这个指的内部功率变换部分的开关频率

网友B:
应当是LX脚的频率。
EN脚是使能,高电平时LX输出PWM升压并恒流,低电平时LX不动作。
(LX脚对应下图中的VSW,EN脚为下图PWM signal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