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1] 程序卡在定时中断里跳不出来

楼主(2021-03-04):
我用之前的定时器TIM2程序移植到新板子(新板子就增加几个IO外接),想先驱动LED看看,可发现LED就是不能亮灭,在原先板子上正常。程序如下:

int main(void)
{
  RCC_GetClocksFreq(&RCC_Clocks);                    //获取系统时钟频率,外部晶振8.00M,倍频后系统时钟8.000*8/2=32.00M
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(NVIC_PriorityGroup_2);    //中断优先级分组配置
  LED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ED指示灯引脚初始化
  TIMER2_delayinit(65535,3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IM2延时初始化,1us
  TIM3_Counter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IM3脉冲计时初始化

  while(1)
  {
       LED_ON();      //打开LED
      for(int i=0;i<1000;i++)               //延时1s
      TIMER2_usdelay(1000);
      LED_OFF();     //关闭LED
   }
}

在IAR上debug发现程序一直在 for(int i=0;i<1000;i++)  里跳不出去,以为1000过大不容易发现,改成i<10并单步执行,还是跳不出去。不知怎么回事?

//使用timer2 进行准确延时1us;
void TIMER2_delayinit(u32 arr,u16 psc)
{
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;
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TIM2, ENABLE);
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eriod = arr;             /*该数值为计数器计数次数*/
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rescaler = psc;
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lockDivision = TIM_CKD_DIV1;
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ounterMode = TIM_CounterMode_Up;
  TIM_TimeBaseInit(TIM2, &TIM_TimeBaseStructure);
  TIM_ClearFlag(TIM2, TIM_FLAG_Update);             //清除更新标志
  TIM_SetCounter(TIM2, 0);
    TIM_Cmd(TIM2, DISABL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TIM counter disable*/
}

//TIM2延时
void TIMER2_usdelay(uint32_t usdelay)
{
  uint32_t tmp;
  tmp= 65535 - usdelay;
  TIM_SetCounter(TIM2, tmp);
  TIM_Cmd(TIM2, ENABLE);
  while(TIM_GetFlagStatus(TIM2, TIM_FLAG_Update) == RESET);
  TIM_Cmd(TIM2, DISABLE);
  TIM_ClearFlag(TIM2, TIM_FLAG_Update);
}

网友A:
看样子是不停复位了吧

网友B:
LED_OFF后面没延时,怎么能看到亮灭?

网友C:
while(TIM_GetFlagStatus(TIM2, TIM_FLAG_Update) == RESET);
应该是停到这里了

网友D:
这么简单问题搞这么复杂,就处中间延时程序没有问题,你这个程序也永远看不到灯灭,因为一灭立刻就点亮了。用一个定时器,在中断里对接灯的IO进行翻转就行了,那需要又定时又延时。

网友E:
中断延时程序有问题吗?

网友F:
不停复位了吧

网友G:
用一个定时器,在中断里对接灯的IO进行翻转就行了

网友H:
看一下外部晶振

网友I:
程序的问题啊

网友J:
LED_OFF后面没延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