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应用] 请大家推荐片子

楼主(2021-03-04):
16k flash, 512 ram. 3.3V供电

18F14K22,18F24K20

楼主:
或者带有4×20lcd驱动更好。

网友A:
79F162,162,164,166,168,32, 89F54,88F2849都可以满足要求

网友B:
做什么应用?
如果单纯从价格方面来看就关注一下79F162.79F166.

网友C:
79f162是双串口,应该价格更高一些。

网友D:
STM32F103CBT6 可以一试

网友E:
价格方面找中颖或中颖的代理来了解吧,坛子里一般不讨论

楼主:
看来大家和我想法差不多

网友F:
难道这个不就是最简单的串口中断吗?

网友G:
88F2849不错,值得推荐

网友H:
要4×20 LCD驱动的话,只有79F3283了

网友I:
根据具体需求,去官网选型表对照着找一下就行

网友J:
32K  LQFP44 带LCD4*20,有货,需要联系Q1327041601

网友K:
去官网选型表对照着找一下

网友L:
这个不错的,可以进行好好的仿真一下。

网友M:
512byte的RAM就可以了?

网友N:
9F162,162,164,166,168,32, 89F54,88F2849都可以满足要求

网友O:
现在芯片好像太难买了。不好弄哦

网友P:
官方选型的能查看到很全的 用户自己肯定记不得这么多

网友Q:
活用选型表吧 需求不一样很多时候

网友R:
现在好多芯片都已经停产了,不好搞了。

网友S:
确实很多芯片都可以胜任的,主要看价格了。

网友T:
其它外设勒?有什么要求?

网友U:
不谈需求和价位都是王八蛋行为哈

网友V:
应该是很多芯片都是支持的吧。

网友W:
有很多 甚至不止局限与这一个

网友X:
79F3283足够满足需求 不知道你这边怎么看价格

网友Y:
很多芯片都可以达到这样的要求吧,这个要求一点儿也不高

网友Z:
STC考虑一下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