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谈(4)——自洽

楼主(2021-03-04):
自洽,其实就是不能自相矛盾,自己打自己脸总不太好。

楼主:
有人拿数制说事,什么

其实,原本就不是上面的写法。不妨看看如下形式

    1[2] + 1[2] = 10[2]

其中[2]表示二进制

显然有

    1[10] + 1[10] = 2[10]

而上式通常可以默认为

楼主:
下面来看看实数和(级数)

这基于实数系公理

由于复数包含了实数,那么从复数角度看也必然是下式

理由是加法对于数域是封闭的,虽然上式放在了复数域的角度看,但实数累加归于实数域,所以相关实数域结论对于复数域而言未变。

显然,如果认为

那么与之前的那个等式矛盾

注意,这里的“+”和“=”就是实数系公理中涉及的东西。

楼主:
下面来看看数域拓展,先引一段内容:

数域的拓展

常听说的数域有实数域和复数域,其实还有个更基本的数域——有理数域。

域,涉及到加和乘这两个运算,显然加和乘对于有理数是封闭的,即有理数经有限次加乘运算还是有理数。

由于存在下面的形式:

    x x = x^2

n个x相乘

    x x x ... x = x^n

这就引入了满足一定运算规则的幂指数运算,即

    z = x^y

这里,首先遇到的就是y是分数的情况,譬如x=2,y=1/2,即

    z = 2^(1/2)

可以证明,z不可能采用有理数形式表述,意味着幂指数运算对于有理数来说不封闭。这就是最简单的一个无理数。显然,加和乘法对于有理数和无理数的合集还是封闭的,这就是实数域。

进一步看,如果x=-1,y=1/2,即

    z = (-1)^(1/2)

显然,按照幂指数运算的规则,z不可能是实数域中的数。这样就必须对数域作进一步的拓展,即复数域拓展。

复数是个二元组,表述如下

    [x,y]

并且定义加法和乘法如下

    [x1,y1] + [x2,y2] = [x1+x2,y1+y2]

     [x1,y1][x2,y2] = [x1x2-y1y2,x1y2+x2y1]

注意下面的运算

    [0,1][0,1] = [-1,0]

即可认为

    [0,1]^2 = [-1,0]

也可写成

    [-1,0]^(1/2) = [0,1]

下面对上述复数二元组形式作简化写法,即

    [x,y] = x + iy

并对x和y为零时的情形进一步简化如下

    [x,0] = x

     [0,y] = iy

那么,上面的式子

    [-1,0]^(1/2) = [0,1]

就简化成

    (-1)^(1/2) = i

即-1开平方等于i。

摘自: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2493626-1-1.html?_dsign=726a0cdf

楼主:
注意上面每次拓展,其拓展前有明确的域界定(可以认为是某种定义域)。对于拓展后的区域,之前绝不论及这样,才保证了拓展前后的自洽。

譬如,有域A,拓展到B。对于B-A,拓展前是“白纸”一张。这样,在“白纸”上写东西原则上没有什么问题,只要是相对于A有个合理的衔接。但是,如若原先B-A中已经有说法,那么再在其上写东西就可能会发生矛盾(即非自洽)。

楼主:
回过头来看看上面的那个级数

这原本就在实数域R,拓展到复数域C后其还在实数域R。居然有人说,“就用实数域的知识,来反驳复数域的知识,这是两个不同的理论体系,何来的【自洽】???”。

R中的命题,如果C拓展后这个命题还是R中的,那当然这也是C中的命题。

楼主:
再看一个极限

    lim[ω→∞]sin(ωt)

从古典函数(即常规函数)来看,这个极限是不存在的注意,这已经有了说法

下面给出一个函数极限趋于某个“函数”

    f(t) = lim[ω→∞]sin(ωt)

这个“函数”需要引入广义函数概念的相关理论,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拓展。但注意这个拓展前关于极限的说法,为保持一致性首先需要延续之前的说法——广义函数无具体完整的函数值。其实,深入研究发现,广义函数确实必有此性质。

所以,如果认为

    f(t) = lim[ω→∞]sin(ωt) = 0

那显然是谬误(非自洽)。

楼主:
最后,再说一下黎曼ζ函数

这个函数的级数表示如下

    ζ(s) = 1 + 1/2^s + 1/3^s + ...        (Re{s}>1)

上面等式左边就是黎曼ζ函数,等式右边是相应的级数,注意其相等的条件Re{s}>1(收敛域)

对于s=-1,有

    ζ(-1) = -1/12

显然

    ζ(-1) ≠ 1 + 2 + 3 + ...

这个自然,因为s=-1不在收敛域Re{s}>1内。

楼主:
后话

可能有人见过诸如下式

如果考虑实数系,就数学而言,这是个彻头彻尾荒谬的东西。

其实,那是在用相关函数级数的解析延拓相应值来“表征”这个数值级数。这完全可以用如下形式表示:

    {1+2+3+...} = -1/12

注意前面说的“相关函数级数的解析延拓”,但实际上仅仅是个数值级数。这又导致了下面这个问题:

    {1+1+1+...} = ?

这堆东西对应什么呢?

按解析延拓,可对应两个不同的函数级数分别是

    1 + s + s^2 + ...

    1 + 1/2^s + 1/3^s + ...

当前式s=1和后式s=0时,都是{1+1+1+...},按解析延拓可以自己去算一下相应的值,看看是否一致?

楼主:
自洽是一个理论的最低要求。如果连这个最低基本要求都不能满足,忽悠而已,毫无价值。

网友A:
把4-5年前的东西,拿过来又重复一遍,一点新鲜的因素都没有。

顽固不化的死脑筋,对别人(除了你那两个粉丝)没有任何影响,唯一的影响是让自己中学生水平纹丝不动的稳定!

仅此而已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自洽是一个理论的最低要求。如果连这个最低基本要求都不能满足,忽悠而已,毫无价值。
...

看了两位大师的争论,自然数之和等于-1/12.
由于x也看b站,b站相关内容还不少。就看了一下,鉴别一下两个大师的水平。
视频内容,我总结一下:
1、某个公式产生的级数是收敛的
2、用收敛的级数的求和公式产生一个函数
3、然后将这个函数去解析延拓
4、要解析延拓有无穷多种,选择一种连续且处处可导
5、延拓后的函数值,与某些原先判定发散不收敛的级数(不在定义域不能求和),在假定收敛的情况下值是重合的。

网友A:
哎呀,有些同志,老是以为别人跟他一样,学习就是用百度,东搜搜,西瞅瞅。
至于能搜到什么,全是天意。

寡人手头这本数学书,花了300元买的英文原版,带在身边经常翻翻,翻了十来年以后,优质无酸纸印刷的书就成这样了:

前几天一看,越来越烂了,用透明胶布裹了好几层。

这就是搞学问,应有的专心和**的毅力。

所以我经常说,在论坛上吹牛可不简单,台上一分钟,台下十年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