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一道模电题的求教 请大佬指点

楼主(2021-03-04):
最后的 t2截止 t1导通究竟是什么意思?

网友A:
T2  基极接地 (0V),通断就只能取决于 T1 的状态,射极电位若也为 0V , T2 就截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換本书吧!写的辨扭(有错字,忘了怎写)。T1飽和了相当于集射极短路,那么射极电压趋近于零,则T2的基射电压 ...

好人一生平安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換本书吧!写的辨扭(有错字,忘了怎写)。T1飽和了相当于集射极短路,那么射极电压趋近于零,则T2的基射电压 ...

很感谢你的回答

网友A:
T2 截止与否,Vbe 才是关键,
T1 ,Rc 若为零,饱和所需的基极电位要多高,相反,Rc 过大,则 T1 饱和了仍未必能令 T2 截止 (除非讯号强得可通过发射结直接迫使射极电位升高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