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应用] 哪些方面的优势

楼主(2021-03-04):
本人从事LED方面的工作,现在想用中颖单片机,不知道中颖到底有哪些方面的优势

楼主:
还有就是四位单片机主要应用哪些方面,优势在哪里呢?

网友A:
是做LED灯驱动,还是做LED数码管呢?

网友B:
优势,抗干扰,便宜

网友C:
四位的主要用在家电(微波炉,面包机,豆浆机,电饭煲等等)

网友D:
简单应用方面具有成本优势.当然,没有量是不行的.

楼主:
主要做LED变色灯光,灯具方面。

网友E:
性价比是目前最好的。

网友F:
抗干扰还可以

网友G:
可以直接在板上调试。

网友F:
为什么要用4位机?都不主推了

网友H:
4位主要是在小家电上面用比较好

网友I:
抗干扰,便宜

网友J:
这个单片机还是推荐使用的,便宜,还有现货的。

网友K:
性价比高啊

网友L:
某些低成本的场合,小家电场合,它的应用是很广,估计有价格和配套方案的优势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