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MCO如何关闭输出,且输出引脚关闭后设置成悬空

楼主(2021-03-04):
在例子中有如下配置MCO输出引脚,但是如果MCO不用了,输出端口如何关闭?我试过把源改成NCLK,但是输出是维持关闭前的状态.请问如果不用MCO 了,如何关闭引脚,且置成悬空?

void Gpio_MCO_Config(uint32_t gpio_pin)
{
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
  RCC_AHBPeriphClockCmd(RCC_AHBPeriph_GPIOC,ENABLE);
  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SYSCFG,ENABLE);
  /*---- GPIO */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;
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OType = GPIO_OType_PP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uPd = GPIO_PuPd_NOPULL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10MHz;
  GPIO_Init(GPIOC, &GPIO_InitStructure);
  GPIO_PinAFConfig(GPIOC,GPIO_PinSource3,GPIO_AF_5);

}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RCC_MCOConfig(RCC_MCOSource_SYSCLK,RCC_MCOPrescaler_64)

网友A:
这个应该设置不了, 除非你重新设置下GPIO 口

楼主:
谢谢楼上,所以只能说把源切换成NCLK,但是输出是保持切换前的状态,对吗?

网友B:
这个是设置不了的。如同晶振。

网友C:
这个应该是无法设置的,设置不了的。

网友D:
这个是无法设置的,没有办法弄的。

网友E:
我司代理CKS的,直接替代STM ,有需要联系QQ286956661

网友F:
重新映射GPIO试试看。

楼主:
多谢楼上:我尝试过:但是感觉还是截至的时候不受控,按说设置能输入应该是高阻状态吧,但是端口的灯还是亮.
void Gpio_MCO_Disable(uint32_t gpio_pin)
{
                RCC_MCOConfig(RCC_MCOSource_NoClock ,RCC_MCOPrescaler_128);
//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
//                RCC_AHBPeriphClockCmd(RCC_AHBPeriph_GPIOC,DISABLE);
//  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SYSCFG,DISABLE);
//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;
//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N;
//
//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(GPIOC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网友G:
这个设置不了的,没有办法设置的。

楼主:
多谢自己造声卡

网友H:
这个是设置不了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