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
手机信号强度是-109dbm,31asu--- 为什么dbm是负值?-100dbm和-12...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21-03-04):
1mW=0dBm
1uW=-30dBm
-100dBm就是1mW的1/10^10,好多小数点,也就是0.0000000001mW,也许0的数量都输入错了,所以用dB来表示,就直观了
差20db就是差100倍,30dB就是1000倍

网友B:
因为小于1的对数是负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mW=0dBm
1uW=-30dBm
-100dBm就是1mW的1/10^10,好多小数点,也就是0.0000000001mW,也许0的数量都输入错了 ...

到位!谢谢。不是越小越灵敏,越能接收到最弱的信号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因为小于1的对数是负数。

一般信号   这两个值是多少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一般信号   这两个值是多少

一般信号,也要看其比值,再对数*10.

网友A:
关于接收灵敏度,和接收电路的噪声系数有关,和调制解调方式有关,和带宽有关。
其实信噪比门限,更能反应接收灵敏度。
对于GPS信号,由于带宽很窄,所以接收灵敏度可以达到-150dBm的量级。
对于200KHz带宽的GSM,接收灵敏度是-108dBm的量级。
对于WIFI,带宽更宽,则灵敏度也许就是-80dBm了。
对于WIFI/4G/5G等通信,当信号越强,则数据传输速率会越快,可以占用更宽的带宽来传输。
但是反映到信噪比,几乎差不多的,带宽越宽,白噪声能量越大,则需要信号的幅度也越大。
其实,这些基本原理,大学的教材都有描述和理论计算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关于接收灵敏度,和接收电路的噪声系数有关,和调制解调方式有关,和带宽有关。
其实信噪比门限,更能反应 ...

那-100dbm和-120DBM  哪个信号更好呢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那-100dbm和-120DBM  哪个信号更好呢

信号强度是-100dBm更好;
灵敏度是-120dBm的更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信号强度是-100dBm更好;
灵敏度是-120dBm的更好。

那上面那个值是信号强度还是灵敏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