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N76E003 连续采样不准?

楼主(2021-03-04):
开启ADC完成中断,在中断中读取ADC值,然后重新启动,发现采样不准?是不是时钟太快的原因?

网友A:
是的,不建议在中断函数干这个事情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不建议在中断函数干这个事情。

测试在5ms TIM 中启动采样,ADC中断中读取,一样不准哦

网友A:
中断可以作为触发,但是最好不要干这些事情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中断可以作为触发,但是最好不要干这些事情。

就是5ms TIM启动采样,ADC ISR 读取啊

网友B:
用软件作平均滤波的功能

网友C:
要滤波处理一下

网友D:
采样不准是指什么?每次采样的值不一样?偏差大吗?同一输入值,ADC采样的值每次都不一样很正常,软件上先加个平均值滤波处理一下。

网友E:
你的程序是否有问题,我连续采样没有发现问题呀

网友F:
确实有关系的,真是的情况也是这样的。

网友F:
没有遇到楼主的问题,不知道究竟出现在哪里

网友G:
采样不准是两次读取的值有差距吗,是说和基准的输入差很多,这两个不同的问题

网友H:
单次采样是否可以呢?

网友I:
需要稳定一段时间?

网友J:
如果不进入中断 那一直准吗

网友K:
不要在中断里边做这个事情

网友L:
不会的,我用的蛮好的。怎么会不准呢?

网友M:
相差多少啊

网友N:
不建议在中断函数干这个事情

网友O:
我这边没有问题,不知道咋回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