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方案] M0 串口 3、4、4的基地址呢?

楼主(2021-03-04):
库中只定义了 0,1,2

#define UART0_BASE           (APB1_BASE      + 0x50000)
#define UART1_BASE           (APB2_BASE      + 0x50000)
#define UART2_BASE           (APB2_BASE      + 0x54000)

手册中也查不到?

网友A:
具体哪个型号????

网友B:
如果是uart共享smart card的话,应在bsp有SCUART_TxRx的专案可以参考
\Nano100B_Series_BSP_CMSIS_v3.03.000\SampleCode\StdDriver\SCUART_TxRx

网友C:
哪个型号啊,没说

网友D(2021-04-03):
编程时候报错吗

网友E:
一共有多少个串口啊

网友F:
是不是以别的形式定义了啊

网友G:
应该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的

网友H:
目前没有相关的勘误手册啊

网友I:
是不是考虑了通用性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