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NUC240CAN接口配置5K位速率问题

楼主(2021-03-04):
CAN接口使用   uint32_t CAN_Open(CAN_T *tCAN, uint32_t u32BaudRate, uint32_t u32Mode)函数配置5000bps是返回27645bps  请教使用那些方法可以配置CAN为5K速率  如何配置? M240 芯片 的CAN接口支持5K吗?

网友A:
CAN接口时钟50000000

网友B:
可以,把系统频率除10就可以了。

网友C:
你定位这个函数,看看它实现的代码是怎么设置的。

网友D:
系统时钟频率是多少?不能随便配置。

网友E:
可以,但要开外振

网友F(2021-04-03):
是不是倍频了啊

网友G:
是自带的can接口吗

网友H:
时钟是如何配置的啊

网友I:
现在不是十倍的关系

网友J:
看看它实现的代码是怎么设置

网友K:
应该支持这个速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