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方案] ISP 程序大小超过4KB,使能IAP将一部分代码放到APROM中的范例

楼主(2021-03-04):
如果ISP程序超过4KB(LDROM孔家),可以使能IAP功能将一部分代码放到APROM中。可以通过Keil或者ICP(hex格式)下载到LDROM和APROM中。因为程序分为两部分,一部分在LDROM中,一部分在APROM中,生成一个hex格式的文件,然后用ICP下载比较方便

网友A:
这个是一个参考吗,看看。

网友B:
新唐的板子都适用吗

网友C:
哎 这个可太有用 谢谢楼主

网友D:
多谢楼主分享 希望楼主有看到别的有用的文件也能分享

网友E:
看样式楼主是要榨干每一点性能

网友F:
居然还能这么搞啊 刚入门 学习了

网友G:
这个不错,在线升级可以用得到的

网友H:
这个太有用了,楼主厉害

网友I:
支持一下,这样使用有什么后遗症呢?比如说是速度的问题,还有ISP程序一般4k足够用了吧。

网友J(2021-04-03):
非常不错的示例

网友K:
可以下载参考一下

网友L:
最大速度是多少啊

网友M:
在线升级可以用得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