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PLABx如何拆分代码窗口

楼主(2021-03-04):
编辑代码的时候,时常需要把一个C文件分成两个窗口,这样方便对比编辑,我所有使用的其它编译器,几乎都有这个功能,但是,MPLABX找了半天也没找到,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功能。

网友A:
打开文件的标签上面, 点右键, 选clone, 克隆, 就是2个完全一样的文件了..

楼主:
谢谢,试了一下,两个文件不在一个画面里,不过也勉强能用。

网友B:
鼠标放在标签上,拖动一下可以分屏的

楼主:
找到了,点右键,有个Split,可以选择横向或竖向分割。

网友C:
使用克隆的方式就可以了。没有别的了。

网友D:
功能真的很强大

网友E:
可以进行分屏

网友F:
只能用克隆的方法吗

网友G:
没有拆分过啊

网友H:
这样的窗口方便观察

网友I:
代码折叠?

网友J:
在MPLLABXIDE中使用Notepad++作为我们的编辑器

网友K:
通过窗口之间的对比进行开发

网友L:
按 ctrl + space 就可撕开自动提示窗口

网友M:
实现多重视图

网友N:
这个可以实现吗

网友O:
引用 网友A:
打开文件的标签上面, 点右键, 选clone, 克隆, 就是2个完全一样的文件了..

网友P:
MPLAB代码配置器

网友Q:
mplab分模块做代码

网友R:
配置位源代码复制到哪里

网友O:
引用 网友A:
打开文件的标签上面, 点右键, 选clone, 克隆, 就是2个完全一样的文件了..

改天试试这个可不可以呢。

网友N:
能够远程编程吗

网友M:
没有用过。

网友L:
MPLAB设置小技巧

网友K:
拆分窗口的示例

网友J:
给编辑器一个要折叠的块

网友I:
MPLAB_IDE的多个编辑界面能整合在一起吗

网友Q:
刚从MPLAB IDE V8.x转到MPLAB X IDE

网友P:
单片机的开发工具太难了。

网友R:
怎么看调整优化程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