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收中断进不了

楼主(2021-03-04):
DSP28335的CAN通信在运行2.5小时左右的时候,轮询发送正常,但是接收中断进不了了,复位以后才能正常

网友A:
我觉得楼主是不是在线运行啊

网友B:
是不是总线关闭了,可以将CANES的状态通过串口读出来分析一下。

网友C:
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:handshake:handshake

网友D:
每次都是运行2.5小时的时候出现这个问题吗?

网友E:
对于楼上的问题,可以多试几次总结一下

网友F:
进来看看,楼主找到原因了吗??

楼主:
不是在线仿真,烧写进去的啊

网友G:
但是CAN发送还好使着呢,这个又怎么说的通呢

楼主:
还没有呢,明天再看看吧

网友H:
总线的是吧?没有遇到过

网友I:
多少波特率,硬件电路设计是什么样子的?

网友J:
使用示波器看看接受端口是否是受到波形了,数据是否正确

网友K:
如果是单纯的不进中断了,就是配置没有配置好。

楼主:
这个可以再看看具体是什么情况

网友E:
看看,这个感觉不是很好搞,期待楼主的问题得到圆满解决

楼主:
么有关闭哦

楼主:
那么您是怎么解决的呢?

网友L:
嗯,好的,多谢,继续推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