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C16F1508闪存程序存储器的读写问题

楼主(2021-03-04):
选用了PIC1508芯片,因该芯片没有EEPROM,所以用闪存程序存储器作为数据存储,可调试了两天没成功

网友A:
能读能写,可断电后再读,就没有了原保存的数据,读和擦除功能都正常

楼主:
WRITE
                CA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RASURE_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先擦除再写入
                BC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TCON,GI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Disable ints so required sequences will execute properly
                BANKSEL                      PMADR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Bank 3
                MOVLW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Load initial address
                MOVW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MADRH
                MOVLW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0
                MOVW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MADRL
                MOVLW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6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Load initial data address
                MOVW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SR0L
                MOVLW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Load initial data address
                MOVW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SR0H
                BC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MCON1,CFG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Not configuration space
                BS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MCON1,WRE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Enable writes
                BS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MCON1,LWLO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Only Load Write Latches
WRITE_LOOP
                MOVIW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SR0++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Load first data byte into lower
                MOVW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MDATL
                MOVIW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SR0++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Load second data byte into upper
                MOVW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MDATH
                MOV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MADRL,W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Check if lower bits of address are '00000'
                XORLW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1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Check if we're on the last of 32 addresses
                ANDLW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17
                BTFS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US,Z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Exit if last of 32 words,
                GOTO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RT_WRITE
                MOVLW                       55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tart of required write sequence:
                MOVWF                       PMCON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Write 55h
                MOVLW                       0AAh
                MOVWF                       PMCON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Write AAh
                BS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MCON1,W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et WR bit to begin write
                NO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NOP instructions are forced as processor loads program memory write latches
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INC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MADR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till loading latches Increment address
                GOTO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OO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Write next latches
START_WRITE
                BC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MCON1,LWLO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No more loading latches - Actually start Flash program memory write
                MOVLW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5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tart of required write sequence:
                MOVW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MCON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Write 55h
                MOVLW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AAh
                MOVW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MCON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Write AAh
                BS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MCON1,W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et WR bit to begin write
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BC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MCON1,WRE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Disable writes
                BANKSEL                      W_TEMP
                CA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RC
                BS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TCON,GI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Enable interrupts
                RETURN

网友B:
用MCC生成代码试试看, 还是C的..易读好调试...

网友C:
汇编,我去,不懂啊。

网友D:
汇编看不懂啊,是不是每次上电都运行了擦除程序

网友E:
现在还是感觉C语言是最强大的语言。

网友F:
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吗

网友G:
汇编看不懂啊

网友H:
用MCC生成代码试试

网友I:
汇编代码很头疼啊

网友J:
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