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D32的芯片需要外置晶振吗?可以直接使用内部晶振吗?

楼主(2021-03-04):
如题,GD32的芯片需要外置晶振吗?可以直接使用内部晶振吗?

网友A:
不需要特别精准的时钟时,比如 RTC ,USB,可以使用内部晶振。

网友B:
USB需要,32.768要求高需要,其他随意

网友C:
同意楼上的,内部可以用,但不是所有的功能用内部都是可以的。

网友D:
GD32F103 的内部HSI 精度多少? 能否支持 USB

网友E(点评):
可以的 ,配置到48M,测试很稳定,批量出货的

网友F:
看你的要求了,内部的RC精度有限,一般trim精度也就±1%,算一下都±10000ppm了,

网友G:
一般应用可以不要外部晶振,但是涉及RTC这种计时的需要

网友H:
直接使用内部的就可以搞定了,没有必要那么麻烦的。

网友I(2021-04-04):
看具体的需求

网友J:
要求不高的话 用内部的就行

网友K:
主要看楼主有什么具体要求

网友L:
RTC一定要外部晶振的吗

网友M:
一般应用可以不要外部晶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