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如何输出5V差分信号?

楼主(2021-03-04):
要用单片机驱动一个西门子V90的伺服驱动器,而驱动器需要用5伏差分信号驱动。可不可以用两个IO口,第一个高,第二个低表示1,在把两个信号反向,第一个低,第二个高表示0.这样可不可以,能不能让电机转起来?另外有什么好办法?谢谢!

差分有很多种的,0-5 idle都是2.5 哈哈,看看max485就好了

网友A:
可以使用一个IO口,加上D触发器(输出有Q与#Q)满足你的要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使用一个IO口,加上D触发器(输出有Q与#Q)满足你的要求

用485芯片可不可以?

网友B:
要考虑电压电流

网友C:
加个非门

楼主:
西门子V90,能不能直接用一个5伏脉冲来控制?

网友D:
可以的,曾经用AVR的IO模拟USB通信(USBASP)就是这样干的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用485芯片可不可以?

理论可行,实际待测。

网友E:
有二对专门的IO-差分转换芯片,MC3486、MC3487,或者AM26C31、AM26C32。是RS-422协议的芯片,可以用在驱动或接收差分信号。伺服电机的内部就是采用这二种芯片的,外部用配对的就行,我以前一直这样用,没有任何问题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用485芯片可不可以?

485不是5V的逻辑呀,不可以的。

网友G:
可以考虑用232试试

网友H:
用两个GPIO做伺服的差分驱动,没有问题。一个IO拉低,一个IO变化应该就可以,你可以试一下

楼主:
谢谢楼上几位老师

网友I:
定时器互补通道输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