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如何进一步提高ADC采样结果的稳定性?

楼主(2021-03-04):
407IGT6芯片,4路ADC通道用于测量交流电流,其中一路的动态范围0~20A,另外3路的动态范围0~100A;0~20A通道的采样结果乘以系数恢复为输入实际值,额定(1A)输入情况下,偏差±1mA;而0~100A的通道,需要乘以更大的系数才能恢复输入的实际电流值,因此偏差就更大;

网友A:
其中一路的动态范围0~20A,额定(1A)输入情况下,偏差±1mA;相当于 20A 的量程里 ±1mA 的波动, 有这么高的精度吗?

楼主:
当输入1.657V直流电压时,ADC采样的原始数据最大0x0819,最小0x080F,波动范围显然是大了些!

网友B:
可以加入过采样算法

网友C:
电源要稳定。

楼主:
如何进一步降低输入直流电源的噪声?

网友D:
需要增加算法,是没有任何的ADC是可以这样玩的。

楼主:
目前看上去差不多有50mV,太大了,有没有立竿见影的方法?

楼主:
输入DC5V电源,看上去差不多有50mV,太大了,有没有立竿见影的方法?

网友E:
ADC的参考电源用LDO,不要用开关。

网友F:
电源输入接口用电容滤波

网友G:
低噪声的LDO+高精度的参考电压源

网友H:
12位AD精度,20A量程分辨率也就4.8mA,怎么可能到1mA。

网友I:
如果一定要达到1mA分辨率,那就只能外挂AD了。

网友J:
使用MCU内部AD通过滤波(大范围平均或西格玛-德尔塔AD滤波方式)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精度,但是十分有限。

楼主:
20A*1000/4095=4.884,你就得出分辨率为4,8mA的结论???

网友K:
基准电压用的什么

网友C:
实际上波动大不大

网友L:
降低采样速度

网友M:
选高稳定的基准

网友M:
电流好大呀

网友G:
每接触过这么大电流的

网友N:
信号本身波动大吗

网友O:
用软件滤波试试看

网友P:
降低采样频率

网友Q:
增加算法这一部分要怎么找问题呢

网友R:
这方面确实是个很麻烦的问题 一直以来都是抱着够用的心态

网友S:
楼主是做DTU还是FTU ? 用内部ADC模块,电流输入动态范围小的时候,测量结果多次取平均,做到±1mA是完全可能的;动态范围大的时候如0~100A,取平均也很难做到,只有用外挂ADC芯片,如AD7606.

网友T:
方式和手段很多,找些适合自己应用的来完善。

AN2834如何获取STM32 ADC最佳精度 可以参考下。

网友U(2021-04-06):
动态范围好大啊

网友V:
把地处理好

网友W:
是不是因为有干扰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