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AC7801x读保护和ISP下载的问题

楼主(2021-03-04):
1.使用ISP Tool V3.2对AC7801x开发板通过UART0进行编程无反应的问题,请问是否是通病还是本人操作不当?
2.用官方例程对AC7801x设置读保护,reset之后片内程序丢失的问题。理论上不是清除读保护才会丢失嘛,是硬件Bug吗?

网友A:
问题1:需要确认:a、是PA7跟PA8的UART0    b、是否是ISP模式启动
问题2:程序丢失是怎么测到的,是没有功能了,还是flash数据看不到,flash数据看不到是读保护正常的功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问题1:需要确认:a、是PA7跟PA8的UART0    b、是否是ISP模式启动
问题2:程序丢失是怎么测到的,是没有功 ...

ISP下载:确认使用的是PA7,PA8的UART0,因为用该接口和PC通讯,收发都无问题。启动模式的拨码开关也是设置的1-0-0,在论坛上看到有人说是工程片出厂没刷ISP固件导致的!读保护:使用demo例程eflashopByte测试,初始化时会打印log,按下Key1会切换是否开启读保护,按下Key1设置成读保护,MCU reset之后初始化时应该打印的log也没打印,用JLink读出来MCU确实是空的,说明程序在设置读保护时就被干掉了,理论上不是解除才干掉吗,Key1按键我也只按了一次!

网友B:
这个应该不是硬件方面的bug,应该是你设置的问题,我认为是这样的。

楼主:
使用内部晶振进行串口通讯,通讯数据错误,外部晶振就不会,是内部晶振精度不行吗

网友A:
估计是工程片了,所以没有ISP固件,用不了ISP tool;同时内部晶振没有经过校准,所以误差会比较大。可以用逻辑分析测一下,看看是不是波特率偏差较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