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运放] 一个IV转换电路的疑问

楼主(2021-03-04):
电路如下

问题是,仿真时,XMM4可以达到2.5V。当R1=100K时,XMM4=250mV,这都是正确的
但是在电路上,运放使用的是AD8663
电路与上面一样,当R1=100K时,输出 是250mV,这里是正常的,但当R1=1M时,输出只有360多mV
这里为什么呢,求教。

网友A:
等待高手解答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问题是,仿真时,XMM4可以达到2.5V。上朮就是错的,反相放大1倍,则Vo=- Vi。

是负的,是负的,我发帖子时,没打 - 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D8663是单电源供电

那R1=100K时,可以输出-250mV,是为什么呢

网友C:
这是最基本的 I/V 转换电路。
原理方面没有任何问题。

1、可能你的实物与原理图不符。
2、用示波器看看输出端波形,有没有振荡。
3、换个运放。

网友D:
没问题啊,是-2.5V,单电源运放双电源使用也没问题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没问题啊,是-2.5V,单电源运放双电源使用也没问题的

那在实际的电路上,却无法输出到这么高的。换了双电源的也是一样的。

楼主:
换了个双电源的运放,结果还是一样

网友C:
这是基本的 I/V 转换电路,没有问题。

1、可能是你的实际电路与原理图不符合。比如虚焊、器件参数。
2、用示波器查运放的输出端,看有没有振荡。
3、换个其他型号的运放。

半夜里帖子不让出头,所以早晨又发一遍。

网友E:
把你的PCB好好清洗一下,再烘干试试

网友F:
平衡式电桥的演化版,可以试试在运放输入的±级之间并接正反向两颗二极管试试。

网友F:
我们现在设备上就是用的这种方式来测试线路板的绝缘电阻,2.5V可以测到20M,不过负反馈电阻最大用的是120K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换了个双电源的运放,结果还是一样

不用纠结单电源运放双电源运放的问题,无关吧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把你的PCB好好清洗一下,再烘干试试

这个有可能,1M电阻电流已经比较小了,看看是不是有脏东西,这个运放型号应该没问题的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这是基本的 I/V 转换电路,没有问题。

1、可能是你的实际电路与原理图不符合。比如虚焊、器件参数。

是的,可以关注一下稳定性问题
输入电流I是怎么给的?是PIN管吗?结电容怎么样?注意一下
这个型号运放做I/V应该是适合的

网友G:
看了下运放参数,应该是可以的,至少没有这么大的误差,所以从以下方面入手:
PCB或助焊剂漏电,可以手工搭焊一个电路试试,元件不多应该不难;
电路振荡,没有相关的仪器,可以用电容的4148组成一个倍压电路测试有没有交流电压;
运放不良,只能找正品了。
如果可以,用小点的电阻,稳定性好

网友G:
输入输出尽量加上滤波电路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换了个双电源的运放,结果还是一样

前面就有人建议用示波器看看,
看看就知道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