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可否通过下面两个步骤将flash中的数据勾出来?

楼主(2021-03-04):
1,通过debug接口,将一段bootloader传到ram中
2,运行ram中的bootloader程序,把flash内的数据通过debug口传出来。

楼主:
设置了选项字节里的保护不知道能不能这样子勾出来。

网友A:
可以了,你这个BootLoader就不是BootLoader了。

网友B:
可以的,不是很麻烦,可以尝试下。

网友C:
当然要转为直流,现在的万用表一般都是RMS

楼主:
我的意思是只是临时用一下的钩子程序,可以实现这功能吗

网友D:
不可能, 因为在 RAM 启动方式, FLASH 接口是被关闭的

楼主:
实验测试结果没有选项字节都保护的时候是可以读到flash内容的。

楼主:
打开选项自己都保护以后,依然可以正常加载程序到RAM中并且运行程序(做除了和flash相关的,以外任务,比如纯粹的数学计算),只是不能对flash区域进行读和写操作,一旦对flash进行读写操作就会进入void HardFault_Handler(void);中断函数中。

网友C:
其实这一点, 手册上就有明确说明

楼主:
是参考手册里面说的吗,我没注意到。

网友E:
怎么可能留这么简单的漏洞给你。。。

网友F:
应该是不可以的。

网友G:
这个不太懂啊

网友H:
没有这样做过

网友I:
没有读取过flash数据

网友J:
还真是没有这样做过

网友K:
从程序里也能读出来吧

网友L:
不用这么麻烦吧

网友M:
引用 楼主:
是参考手册里面说的吗,我没注意到。

ST有个应用笔记 AN5156 有比较系统地介绍这方面的问题,你可以在那里找到答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