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AD设计

楼主(2021-03-04):
前置电路是用的电压互感器,将115V相电压转换成30V。后面的进入AD部分应该怎么样设计好。
交流电压是三相正弦。相电压115V,线电压200V.设备是柴油动力带动交流发电机发电,给其他装备供电用。每次使用时间2分左右。最大电流280A以下。

楼主:
测量要求:精度在1V以内,用TLC1543 AD转换芯片和单片机

网友A:
RMS的计算还是蛮麻烦的。

网友B:
不太可能用得起很贵的RMS芯片吧

网友C:
或许可以用二极管整流的方法试试。

网友D:
既然有了 ad, 还用芯片干什么。

网友E:
电压有点高,为啥不选一个能转到AD输入范围的互感器?

网友F:
用专用芯片的响应速度较慢,如果要快速,还是自己用软件采样并计算。仅供参考。

网友G:
单片机还能测量交流电压?真的假的?

网友B:
如果TLC1543采样速率慢,那就把信号整成直流,如果AD采样速率快,那就高速采样,计算有效值。

网友B:
个人推荐用单片机算有效值,不过就是要有一定基础。

网友H:
整流之后精确度太低了,直接分压之后用高精度采样芯片吧

网友I:
直接单片机采样,然后加一个算法就可以

网友J:
感觉大了点啊

网友K:
电流太大 了吧

网友L:
电压好高啊

网友M:
交流的话 怎么采集呢

网友N:
用一个霍尔传感器中不

网友F:
这个还真没接触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