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ADC采集

楼主(2021-03-04):
数据只有0和4095,是什么问题?

楼主:
STM32F103VET6,ADC+DMA采集,电压是16.8V电池电阻6分压的电压
接上电池AD数据就是4095,不接就是0,IO口量过电压是2点多伏

程序在RET6上正常使用,到VET6上由IO口由C口换到了PB1,仔细检查过很多遍了
估计可能是什么原因?帮我指点下方向我再检查

网友A:
程序的问题,再检查下你的程序。

网友B:
ADC+DMA 我也遇到了这个现象读回来的数不是0就是4095或者1023,2047这几种。

楼主:
后来怎么解决的?

网友C:
检查是否IO口设为AD了,ADC时钟是否打开等等,这是低级错误

楼主:
初始化程序很简单,用的引脚是PA0,PA1和PB1

void  Adc_Init(void)
{
      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;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A |RCC_APB2Periph_GPIOB |RCC_APB2Periph_ADC1,ENABLE );
        RCC_ADCCLKConfig(RCC_PCLK2_Div6);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0|GPIO_Pin_1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IN;
      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1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IN;
        GPIO_Init(GPIOB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ADC_DeInit(ADC1);

            ADC_InitStructure.ADC_Mode = ADC_Mode_Independent;
            ADC_InitStructure.ADC_ScanConvMode = ENABLE;//DISABLE;
            ADC_InitStructure.ADC_ContinuousConvMode = ENABLE;
            ADC_InitStructure.ADC_ExternalTrigConv =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;
            ADC_InitStructure.ADC_DataAlign = ADC_DataAlign_Right;
            ADC_InitStructure.ADC_NbrOfChannel = 5;
            ADC_Init(ADC1, &ADC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1, ADC_Channel_0, 1,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);
         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1, ADC_Channel_1, 2,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);
         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1, ADC_Channel_9, 3,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);
      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1, ADC_Channel_16, 4,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);
      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1, ADC_Channel_17, 5,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);

            ADC_Cmd(ADC1, ENABLE);
            ADC_DMACmd(ADC1, ENABLE);

        ADC_TempSensorVrefintCmd(ENABLE);
            ADC_ResetCalibration(ADC1);
            while(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(ADC1));
            ADC_StartCalibration(ADC1);
            while(ADC_GetCalibrationStatus(ADC1));

      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(ADC1, ENABLE);
}

void DMA_Config(void)
{
  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;
    RCC_AHBPeriphClockCmd(RCC_AHBPeriph_DMA1, ENABLE);

    DMA_DeInit(DMA1_Channel1);
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BaseAddr = ADC1_DR_Address;
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BaseAddr = (u32)&AD_Value;
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DIR = DMA_DIR_PeripheralSRC;

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BufferSize = 5;
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Inc =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;
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Inc = DMA_MemoryInc_Enable;
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DataSize =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;
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DataSize =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;

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ode = DMA_Mode_Circular;
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riority = DMA_Priority_High;
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2M = DMA_M2M_Disable;
    DMA_Init(DMA1_Channel1, &DMA_InitStructure);

    DMA_Cmd(DMA1_Channel1, ENABLE);
}

网友D:
换了IO,通道也要换下;

网友E:
还没解决。因为我这是用的STM32 linux系统,ADC驱动是linux里的,跟STM32的固件库完全不同。

网友F:
看一下示例代码。再改改就行了

网友G:
外部电平问题或者引脚配置问题

网友H:
直接接地看看

网友I:
程序问题吧

网友J:
寄存器怎么设置的

网友K:
是不是寄存器设置有问题啊

网友L:
也有可能是你读错寄存器了

网友M:
应该是程序问题

网友E:
硬件没毛病的话那就是软件的问题喽

网友N:
应该就是你设置有问题

网友O:
检查下VDDA  以及各个地的连接。

网友P:
stm32 那一款跑的linux?

网友Q(2021-04-06):
读取的额寄存器对吗

网友R:
检查是否IO口设为AD

网友S:
对比一下示例代码

网友T:
检查下VDDA

网友U:
各个地的连接要处理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