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掉电后电池供电电流大

楼主(2021-03-04):
stm32f103掉电后用纽扣电池维持bkp备用寄存器数据,电池实际电流1mA,过大,网上说只有几十微安,请教一下是什么原因,掉电后需要进入低功耗模式吗,程序上还需要处理吗,还是硬件电路的问题

网友A:
看你还有其他的耗电地方没有了。

网友B:
你没有图没有真相的,就这么问,上帝也不知道怎么回答。

网友C:
所有IO口配置为输入 下拉使能

网友D:
int main(void)
{
    System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配置系统时钟
    SysTick_Config(TICK_10ms);                 // 配置系统时基定时器
    IWDG_Init(IWDG_200ms);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初始化看门狗
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 LowPowerIOConfig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所有IO口配置为输入 下拉使能
      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PWR, ENABLE); // 使能电源管理时钟
         PWR_EnterSTANDBYMode();            // 进入待机模式
     }
}

楼主:
我只想问一下stm32掉电后电池供电是直接维持最低功耗模式了吗,还是需要程序上设置一下,设置成低功耗模式

网友E:
检查一下其他电路有没有耗电的地方

网友F:
外设没有关掉?

网友G:
掉点前外设处理了吗

网友H:
设置有问题吧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我只想问一下stm32掉电后电池供电是直接维持最低功耗模式了吗,还是需要程序上设置一下,设置成低功耗模式
...

用电池想功耗低就得进入低功耗模式,需要软件配置的。

网友J:
低功耗需要自行设置

网友K:
是需要重新配置到低功耗模式的 默认的并不会就在低功耗

网友L:
硬件电源部分的图贴上来,怀疑电池接到了其它供电管脚了

网友M:
电池旁边的那个二极管是1N4728吗?4728是3.3V的齐纳二极管。用这里不合适了。

网友N:
可以进入到深入睡眠模式的,进入之后,就解决楼主的问题额。

网友O:
引用 网友I:
用电池想功耗低就得进入低功耗模式,需要软件配置的。

楼主问的是VDD/VDDA掉电,只用电池给VBAT供电,维持BKP数据的场景吧,这种情况下,VDD/VDDA/Vcore domain本身就是没有电的,应该不需要在软件配置低功耗了吧?

网友P:
从原理图上看,好像没有地方耗电哦。

网友I:
引用 网友O:
楼主问的是VDD/VDDA掉电,只用电池给VBAT供电,维持BKP数据的场景吧,这种情况下,VDD/VDDA/Vcore domain ...

嗯,你没说错。这时VDD供电部分都没供电了,VBAT只是给RTC和后备域供电。从供电上讲,跟STANDBY模式基本一样,但这个状态是否跟待机模式完全等价,手册上没明确出来。

要不,楼主不对VDD断电使用standby待机模式比较下看看。验证下功耗到底来自MCU本身还是其它地方。

网友H:
当然需要进入低功耗了

网友Q:
有进入低功耗的函数啊

网友R:
程序的问题呗

网友S(2021-04-06):
你还有其他的耗电地方吗

网友T:
外设处理了吗

网友U:
有些外设时钟需要关掉

网友V:
需要软件进行配置

网友W:
需要进入低功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