继续“造假”----给几张频谱图

楼主(2021-03-04):
有人因为看到我发的频谱图,【太有规律了】,就认定是造假。

这里发几个图,想说明一下:要想不“造假”,让频谱【没规律】,太难了!!!

一,正全波的频谱:信号频率是10K,频谱是偶数的,太有规律了!于是我又造假了。。

二,正半波

仍旧是两格有一个幅值,而且是递减的,太有规律了,我又造假了。

三,洛伦兹脉冲

这个规律性更强,10k,20k,30k......看来又造假了。。。

四,心电图脉冲

网友A:
规律全无,还靠谱吗 ?!

网友B:
有一种系统干扰进去了。

楼主:
面对论坛上这二位“质疑者”,我也是醉了。

其中一个据说是复旦大学博导教授的家伙,就下图所示的简单定义示意图,大作**,在定性示意图上看出了定量的概念,看出了荒谬之处。

然后人家给出了【正确】的曲线,上图的蓝线就是人家画的。

HWM
居然提到了那个图,那么详见此帖: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3059412-1-1.html?_dsign=598e03de

楼主:
N久以前,我用网络分析仪测量过一个网络的特性,如下图所示:

现在这个质疑者眼尖-----他发现这个网分仪测量的图形,和频谱仪测量到的图形,身材不一样:

因为两者身材不同,人家就此得出结论,我又造假了。

我是真他妈的醉了,一个是阻抗特性图,一个是频谱图,两者形状为何要一样????????????

楼主:
关于6楼的示波器测量结果,此人早就叽歪了,我当时不想理。

但是不成想,你不吭声,他就为他抓住把柄了,得理不饶人,隔三差五都说提一次,没完美了。

如上图所示,这个专家说示波器结果之所以是错的,是因为三极管的CB接反了!!!

也就是说,他认为电路图没问题,但是我实际连接的电路图是这样的:

我地个亲生哥哥,这样连接的话,用12V电源,它能正常工作吗????你知不知道击穿电压是什么量级的???

楼主:
逛论坛之前,要先吃一斤降血压的药,这极个别博学多才的牛人,能把你折磨的血压飙到180!!!

人无知不是错,也不要紧,但是你不能满世界的招摇啊,而且还好为人师,这就是你的错了!

网友C:
LZ居然又提到了那幅图,那么结合“自洽”在此再给出相关链接:

二极管整流示意图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3059412-1-1.html?_dsign=598e03de

网友C:
再上面的那个引帖里有这么一段话:

首帖说了:

“这也算是提示初学者们看书(或听别人说的东西)要过自己的脑子,没有自己判断能力的还不如不学(或不听)。”

其中的判断能力需要高深的理论知识吗?

不需要。只需基本的电路理论知识即可,譬如基尔霍夫定律欧姆定律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一个是阻抗特性图97MHz的,一个是频谱图是我画的胖瘦示意图,两个我没搞乱,是你误会了。
我质疑电解电容 ...

你的《信号与系统》功底,很帅,帅到无法言表了。

楼主:
怎么才能【没有规律】呢??才能满足小5同志的要求,让结果不造假呢??

世界上最乱的波形,莫过于噪声了。

看看白噪声频谱,依然规律性很强,小5看了依然会说是造假的。

论坛上有没有高人,能设计出一个波形,其对应的频谱能让小5同志满意的?让它看了说没有造假的???

楼主:
倘若你要追问他到底哪儿错了,他从来不敢正面回答,只是一味的模仿街头算卦的瞎子,截个图,用笔画个圈,死活就是不说话。

跟哑巴一样不说话也就罢了,隔三岔五说我贴的示意图,说严重违背基尔霍夫定律和欧姆定律了,倘若继续追问到底为何违反了??人家又装哑巴了。

网友A:
白噪声 不就是这德性吗

不过,此图所标示的高频成份好像过头了啊

换言之,这噪声是「粉紫」而非正白。

网友A:
心电图本身 不是频谱 而是 节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