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ISC-V MCU 应用开发] 第八十章、CH32V103应用教程——直流有刷电机按键控制

楼主(2021-03-05):
CH32V103应用教程——直流有刷电机按键控制

本章教程主要在第八章、第七十二章和第七十四章基础上进行,通过两路PWM输出以及5个按键,控制电机开关、加减速以及正反相,同时使用一个LED灯指示开关状态。

1、TIM简介及相关函数介绍
关于TIM相关介绍,在前面章节已经进行过相关介绍,在此不再赘述。更多具体信息,可参考CH32V103应用手册。

2、硬件设计
本章教程主要进行直流有刷电机按键控制,同时使用LED灯指示电机开关状态,具体硬件连接如下:
LED灯连接: LED1与PA0连接
        LED2与PA1连接
按键连接方式:KEY0与PA2连接
         KEY1与PA3连接
         KEY2与PA4连接
         KEY3与PA5连接
         KEY4与PA6连接
电机驱动与开发板GPIO连接方式:A1与PA8(TIM1_CH1)连接
                    A2与PA11(TIM1_CH4)连接
此外,所有按键另一端与开发板GND引脚连接,电机驱动±引脚分别与开发板VCC和GND引脚连接,直流有刷电机与电机驱动电机A端连接。

3软件设计
本章教程主要进行直流有刷电机按键控制,在前面章节基础上进行,LED灯、按键KEY相关函数在此不再介绍,与前面按键控制LED灯大致相同,只是在此基础上增加了3个按键,本章主要进行PWM输出以及main函数的介绍,具体程序如下:
timer.h文件
#ifndef __TIMER_H
#define __TIMER_H

#include "ch32v10x_conf.h"

#define  ARR  1000
#define  PSC  720

void TIM1_PWMOut_Init( void );

#endif
timer.h文件主要进行相关定义和函数声明;
timer.c文件
#include "timer.h"
#include "debug.h"

//定时器PWM输出模式基本配置
void TIM1_PWMOut_Init( void )
{
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;
   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;

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 RCC_APB2Periph_GPIOA|RCC_APB2Periph_TIM1, ENABLE );//使能GPIOA外设时钟和TIM1时钟
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8|GPIO_Pin_11;   //配置PA8、PA11引脚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_PP;  //设置为复用推挽输出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//设置输出速度:50MHz
    GPIO_Init( 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 );         //GPIO初始化

   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.TIM_Period = ARR;      //指定下次更新事件时要加载到活动自动重新加载寄存器中的周期值。
   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.TIM_Prescaler = PSC;   //指定用于划分TIM时钟的预分频器值。
   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.TIM_ClockDivision = TIM_CKD_DIV1;    //时钟分频因子
   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.TIM_CounterMode = TIM_CounterMode_Up;//TIM计数模式,向上计数模式
   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.TIM_RepetitionCounter = 0;
    TIM_TimeBaseInit( TIM1, &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); //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

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Mode = TIM_OCMode_PWM1;            //指定TIM模式
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utputState = TIM_OutputState_Enable;//指定TIM输出比较状态,即使能比较输出
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utputNState = TIM_OutputNState_Disable;
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Polarity = TIM_OCPolarity_High;    //指定输出极性。
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NPolarity = TIM_OCNPolarity_High;
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IdleState = TIM_OCIdleState_Set;
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NIdleState = TIM_OCNIdleState_Reset;

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Pulse = 0;                   //指定要加载到捕获比较寄存器中的脉冲值。
    TIM_OC1Init( TIM1, &TIM_OCInitStructure );           //根据TIM_OC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1 Channel1。
    TIM_OC1PreloadConfig( TIM1, TIM_OCPreload_Enable );  //使能CCR1上的TIM1外设预加载寄存器

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Pulse = 0;                   //指定要加载到捕获比较寄存器中的脉冲值。
    TIM_OC4Init( TIM1, &TIM_OCInitStructure );           //根据TIM_OC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1 Channel4。
    TIM_OC4PreloadConfig( TIM1, TIM_OCPreload_Enable );  //使能CCR4上的TIM1外设预加载寄存器

    TIM_ARRPreloadConfig( TIM1, ENABLE );               //使能ARR上TIM1外设预加载寄存器
    TIM_Cmd( TIM1, ENABLE 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TIM1
}
timer.c文件与第七十二章timer.c文件类似,主要将8路PWM输出改为2路,在此不再做具体介绍。
main.c文件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(C) COPYRIGHT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File Name          : main.c
* Author             : WCH
* Version            : V1.0.0
* Date               : 2020/09/29
* Description        : Main program body.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 "debug.h"
#include "led.h"
#include "key.h"
#include "timer.h"

int main(void)
{
    u8 t=0;
    static u16 ChannelPulse = 0;
    static u8  direction = 0;

        USART_Printf_Init(115200);
    Delay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函数初始化
        LED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ED初始化
        KEY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初始化
        TIM1_PWMOut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//PWM输出初始化
        TIM_CtrlPWMOutputs(TIM1, DISABLE );

        printf("SystemClk:%d\r\n",SystemCoreClock);

    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t=KEY_Scan(0);      //得到键值

        switch(t)
        {
            case KEY0_PRESS:
                TIM_CtrlPWMOutputs(TIM1, ENABLE );  //控制电机开
        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A,GPIO_Pin_0);   //LED1指示当前开关状态,LED1亮电机开,LED1灭电机关
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case KEY1_PRESS:
                TIM_CtrlPWMOutputs(TIM1, DISABLE );  //控制电机关
        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A,GPIO_Pin_0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case KEY2_PRESS:
                ChannelPulse += 50;                  //增加占空比,提高电机转速
                ChannelPulse = ARR < ChannelPulse ? ARR : ChannelPulse;    // 检查占空比的合法性
                if(direction%2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TIM_SetCompare1(TIM1,ChannelPulse);
                    TIM_SetCompare4(TIM1,0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TIM_SetCompare4(TIM1,ChannelPulse);
                    TIM_SetCompare1(TIM1,0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case KEY3_PRESS:
                ChannelPulse -= 50;                  //减小占空比,降低电机速度
                ChannelPulse = ARR < ChannelPulse ? ARR : ChannelPulse;    // 检查占空比的合法性
                if(direction%2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TIM_SetCompare1(TIM1,ChannelPulse);
                    TIM_SetCompare4(TIM1,0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TIM_SetCompare4(TIM1,ChannelPulse);
                    TIM_SetCompare1(TIM1,0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case KEY4_PRESS:
                if(direction%2==0)                   //切换电机转速,即设置两路PWM输出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TIM_SetCompare1(TIM1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TIM_SetCompare4(TIM1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2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TIM_SetCompare4(TIM1,ChannelPulse);
                    TIM_SetCompare1(TIM1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A,GPIO_Pin_1);  //LED2指示当前旋转方向,LED2灭表示正向旋转,LED2亮表示反向旋转
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DIR:%d\r\n",direction);
                    direction++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TIM_SetCompare1(TIM1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TIM_SetCompare4(TIM1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2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TIM_SetCompare1(TIM1,ChannelPulse);
                    TIM_SetCompare4(TIM1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A,GPIO_Pin_1);
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DIR:%d\r\n",direction);
                    direction++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);
        }
        }
}
main.c文件主要进行按键对电机的控制操作。

4下载验证
将编译好的程序下载到开发板并复位,打开串口调试助手,每当切换一次电机旋转方向,电机打印如下,即切换一次方向增加一次计数:

网友A:
有具体的原理图吗,拿驱动板驱动的还是怎么驱动的

电机驱动模块就可以

网友B:
没原理图啊。

网友C:
很不错的,支持一下

网友D:
据沁恒的工程师说,电动机的接线图就是这个帖子里的接法:
http://bbs.**/thread-1159389-1-1.html

网友E(2024-06-29):
借鉴一下例程, 正好有个主板使用一下

网友F:
楼主有相关的开发板进行确认嘛?

网友G:
进行直流有刷电机按键控制例程非常清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