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国产单片机] 求小体积触控MCU(QFN之类)

楼主(2021-03-04):
Flah >= 8K*8
Ram >= 128
>= 1路触控
>= 1路Uart
QFN之类小体积

网友A:
一般的单片机也可通过程序实现触控。
“电荷转移”方案可以使用普通单片机的两个普通IO口外加一个电容来实现,原理:
https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3234136-1-1.html
STC单片机手册中也有一些方案,比如PWM+二极管+电阻+ADC实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般的单片机也可通过程序实现触控。
“电荷转移”方案可以使用普通单片机的两个普通IO口外加一个电容来实 ...

精神可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