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cessing串口上位机开源代码

楼主(2021-03-04):
processing写的串口上位机,及源码

工程文件

9 MB

工程文件

9 MB

工程文件

9 MB

工程文件

9 MB

工程文件

9 MB

工程文件

9 MB

工程文件

9 MB

工程文件

楼主:
代码

代码

楼主:
记录开发过程防止长时间不写这个又忘了:
1.打开processing,点击-->文件-->另存为-->自己的工程文件夹,我这里是命名为SerialPort
2.建立
void setup()
{

}

void draw()
{

}

两个空函数

楼主:
3.把初始化的外围几条框框写在setup()中

//外框宽和高
int outerFrameWidth,outerFrameHeight,outerFrameX,outerFrameY;

//配置框宽和高
int displayFrameWidth,displayFrameHeight,displayFrameX,displayFrameY;

//发送框宽和高
int sendFrameWidth,sendFrameHeight,sendFrameX,sendFrameY;

void setup()
{
  size(1000, 800);
  background(0);

  //外框四条线
  outerFrameWidth = width-20;
  outerFrameHeight = height-20;
  outerFrameX = 10;
  outerFrameY = 10;
  stroke(100,0,0);
  noFill();
  rect(outerFrameX,outerFrameY,outerFrameWidth,outerFrameHeight);

  //配置框四条线
  displayFrameWidth = outerFrameWidth-20;
  displayFrameHeight = outerFrameHeight*2/3;
  displayFrameX = outerFrameX+10;
  displayFrameY = outerFrameY+10;
  stroke(0,100,0);
  noFill();
  rect(displayFrameX,displayFrameY,displayFrameWidth,displayFrameHeight);

  //发送框四条线
  sendFrameWidth = outerFrameWidth-400;
  sendFrameHeight = outerFrameHeight/3-40;
  sendFrameX = outerFrameX+185;
  sendFrameY = displayFrameHeight+30;
  stroke(0,0,100);
  noFill();
  rect(sendFrameX,sendFrameY,sendFrameWidth,sendFrameHeight);
}

void draw()
{

}

楼主:
3.在setup()中初始化配置最外围的红色框框,和显示区的绿色框框,和输入区的蓝色框框,点击运行按钮效果如下图

//外框宽和高
int outerFrameWidth,outerFrameHeight,outerFrameX,outerFrameY;

//配置框宽和高
int displayFrameWidth,displayFrameHeight,displayFrameX,displayFrameY;

//发送框宽和高
int sendFrameWidth,sendFrameHeight,sendFrameX,sendFrameY;

void setup()
{
  size(1000, 800);
  background(0);

  //外框四条线
  outerFrameWidth = width-20;
  outerFrameHeight = height-20;
  outerFrameX = 10;
  outerFrameY = 10;
  stroke(100,0,0);
  noFill();
  rect(outerFrameX,outerFrameY,outerFrameWidth,outerFrameHeight);

  //配置框四条线
  displayFrameWidth = outerFrameWidth-20;
  displayFrameHeight = outerFrameHeight*2/3;
  displayFrameX = outerFrameX+10;
  displayFrameY = outerFrameY+10;
  stroke(0,100,0);
  noFill();
  rect(displayFrameX,displayFrameY,displayFrameWidth,displayFrameHeight);

  //发送框四条线
  sendFrameWidth = outerFrameWidth-400;
  sendFrameHeight = outerFrameHeight/3-40;
  sendFrameX = outerFrameX+185;
  sendFrameY = displayFrameHeight+30;
  stroke(0,0,100);
  noFill();
  rect(sendFrameX,sendFrameY,sendFrameWidth,sendFrameHeight);
}

void draw()
{

}

楼主:
3.在setup()函数中配置最外围的绿色框框

发新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