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接特定负载会啸叫

楼主:
24V转12V0.5A的DCDC电路,接纯阻性负载的时候没什么异常,但是接摄像头模组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强烈的啸叫,实测电流0.155A。1、后来通过水泥电阻把电流调到0.15~0.16A并没有异常;
2、换一块PCBA有同样的现象;
3、换一颗摄像头模组正常,实测电流0.08A左右;
4、不用以下电路,而是用12V适配器供电,则没有啸叫。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更新2021年3月5日18:45:58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故障输出电压波形如下图:(正常应该是稳定的12V,现在是6.5V有效值的三角波)

C73并联一颗100uF或者330uF电容后,先上电后接摄像头,则正常;先接摄像头后上电,则啸叫;
R79并联470pF电容后没有影响,还是会啸叫;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更新2021年3月5日20:25:03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通道1是故障输出波形,通道2是故障SW脚波形:

通道1是正常输出波形,通道2是正常SW脚波形: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更新2021年3月9日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问题告一段落:
1、由于安装问题,摄像头3.3V端对地有短路,造成负载异常。
2、电感啸叫是由于负载特征频率和电源阻抗不符造成,我调整了R83,改变电压调整灵敏度,避免开关电流频率出现接近或落入音频周期范围内的周期性方波群。从而避免电感的啸叫。

网友A(2021-03-05):
电感容易发出声音
加大C73、C74试试
R79并联一个小电容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感容易发出声音
加大C73、C74试试
R79并联一个小电容试试

#申请原创# C73并联一颗100uF或者330uF电容后,先上电后接摄像头,则正常;先接摄像头后上电,则啸叫;说明加大电容有一定效果,但是上电瞬间的负载情况还是会导致芯片进入故障模式;
R79并联470pF电容后对啸叫没有影响。